意想不到的两次炸鸡(郑州)

楼主(2009-12-06):
今天想航拍一会,不想只飞了1分钟就。。。尾巴不听话了,旋转着就下来了。一检查竟是此部位分离,拧上丝后,又去飞,不想又同上,气愤啊,擦竟后打上螺丝胶,总算好了。哎,一偷懒竟又。。。

它们竟离婚了_^_

它们竟离婚了_^_

网友:
螺丝胶不要用红色的厌氧胶,尤其是新手,否则,下次拆修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繁琐了

网友:
遇到过。最后也是靠打胶才弄好

网友:
遇到过。暴力将那个环前边的口扩大了些,搞定了

网友:
这个部位得用轴承胶才管用

网友:
呵呵我买的新款FY尾变矩昨天发生了和LZ同样的事故。所幸的是是在地面上调试的时候发生的。

我试了用中强度螺丝胶,不管用,两次都被高速旋出来了。这个都是在右满舵的时候发生的,发现此时轴套管顶住尾轴轴承,被带动飞速转动,就像电动螺丝刀一样被起了出来。个人觉得这是YT的一个设计上的缺 陷,当然仔细调试可以避免发作。

网友:
晕~那么恐怖!尾轴都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