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山寨250四面悬停 (更新对头悬停视频在25楼)

楼主(2009-12-06):
花了一个月调好飞越250的尾巴后,又过了大半个月,总算学会四面悬停了. 四面悬停中,对尾比较稳,可以长时间控制在30x30的一块瓷砖中悬停,,左右侧悬停没有对尾好,但也勉强做到控制自如. 只是对头还是很差,不敢飞近身旁,但是飞远了看头又很难确定姿态,造成对头悬停时跟打醉拳一样.估计还需努力联系一两个月才能将对头练得象对尾一样好.
我一个新手,没人带,直接从lama转200/250, 调好机加学会悬停花的时间也就是两个月.总的来说,250并不是传说那么难飞.关键是要细心调机,调好了尾巴再调好主旋翼,飞起来就稳定多了

http://player.ku6.com/refer/Ok809EpdNxC0jThM==.html

网友A:
 进步神速呀

楼主:
有些人说200比250好,主要就是可以用2s电飞,节省飞行成本。其实250用2S电飞航线和悬停完全没问题。我的JJ目前用4800kv电机,15T齿轮,7.4v 1000ma的15c锂电飞悬停可以持续7分钟左右。而且现在只是用很便宜的塑料桨(8元一对),以后如果改用效率高,质量轻的碳纤桨,飞10分钟应该没问题。

目前小机的配置
陀螺:GP750 --很便宜的山寨机用了超贵的陀螺,有点主次不分 (其实我还试过KD800和好马特的730,都可以将锁尾搞得很好。用750的最大好处是降低重量和心理感觉良好 )
斜盘舵机:北田D213F- 这舵机性价比很高,金属齿轮,用在250很合适,缺点就是偏重一些-11g
尾舵机:Ino-lab D202HB, 这个数字尾舵机也是性价比很好的,锁250的尾巴刚刚的

JJ重量:315g(不带套)332g(带了头套)还在琢磨如何减肥

原来飞越配的头罩虽然好看,但是不耐炸,现在飞都是用火狐200的塑料头罩,不用担心炸坏头罩了

LD手绘的头罩

LD手绘的头罩

网友:
飞得挺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步神速呀

哪里哪里,目前的飞行水平只能说初出茅庐,要飞好航线估计要半年后了。所以只敢在新手区发视频,免得被高手砖头拍死。
只是炸机多了,修机和调机的水平已经接近老手了 --无他,唯手熟尔

楼主:
之前也发了个帖子讲250调尾巴的心得,要将250调稳,调主旋翼也很重要。尤其飞越250空机,买来就装好的,如果新手直接拿来就飞,基本就会得出结论说250不行。
其实最关键的是
1)原配的球头不行,一定要换。随便找个skya,Alz的一体化球头换上去都比原来的要好很多,我飞250悬停心得就是小舵量,多作动作纠正,所以球头和球头扣顺滑非常关键,否则就会造成打小舵就没反应很慢,加大舵量,jj就反应过度,最终就是飘来飘去的很难控制。
2)主旋翼的所有部件一定要拆下来自己重装,飞越安装的水平很差,有些部件很紧。我个人的感觉是旋翼头上的螺丝都不能完全上紧,只要上到勉强一点紧,最后是依靠螺丝胶来确保紧固,这样才能保证各部件转动顺畅而没有虚位
3)日字框一定要改,原来的日字框居然用铜套,这个部件无论如何调都不会很好的,到淘宝上买两个1.5*4*1.2 轴承换上去会好很多(附图右边是原来的铜套,日字框里面是换上去的轴承)
4)调十字盘水平可以利用主轴的限位圈,我在上面加个M2 x 10的螺丝,就做成了一个几乎免费的十字盘调平器
将主旋翼调得顺滑后,飞起来就稳定很多了。

日字框里面是换上去的轴承

日字框里面是换上去的轴承

免费的十字盘调平器

免费的十字盘调平器

十字盘调平器使用方法

十字盘调平器使用方法

网友:
楼主的经验,给人帮助不少,没记错的话,就是您说的 0° 尾桨夹角 作为锁尾中立点。 消除了金鱼尾。
很奇怪你 炸机怎么会老炸头罩呢? 我飞了1个多月 炸过 5次 ,多是大桨和横轴,头罩都没事,也是飞越的头罩,不过不是他原配的那个,是蓝色的,很耐炸。

网友:
楼主飞的挺稳得,我也是LAMA V4直上400,450了 现在也只是会悬停和小小航线而已。

网友:
细心调机 很重要

最后还是技术问题。
和我一样。对头飞老是往右边跑

网友B:
我现在也飞250啊,请问8元塑料桨在哪家买的?我现在用的是ALZ10元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飞250啊,请问8元塑料桨在哪家买的?我现在用的是ALZ10元木桨

查了一下价格,是7元而不是8元,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是托,你自己去淘宝查250SL-111, 找最便宜的买就行了 .
这个塑料桨比飞越的好太多了,飞越的塑料桨太软,软到自己就会形成双桨,这个桨很硬,不会有木浆射桨的担忧.桨的一致性也很好(塑料的东西都是倒模倒出来的,所以比木浆和碳纤桨容易控制重量平衡) ;主要缺点也是太硬,如果炸机扫到硬地,容易断 -不过7元的东西也就这样了,不要拿来跟碳纤桨比,飞悬停和航线足够了

网友:
看不到视频

楼主:
又飞了几天,可以对头起飞悬停,对尾飞可以乱飞了.下一步要苦练圆周航线了

对头起飞悬停
http://player.ku6.com/refer/7Ytv68j6Z9hvcxwB==.html

http://player.ku6.com/refer/gE9cIr8r1HpuAYA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