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飞直升机如何把HOLD设成怠速再用一个开关设置熄火

楼主(2009-12-06):
如题,DSX9飞直升机如何把HOLD设成怠速再用一个开关设置熄火。
具体说就是一打HOLD开关就是用于熄火降落,但是发动机是怠速,然后在设置一个让发动机熄火的开关,比如用GEAR开关啥的。不知道我说明白没,谢谢大家了啊。

楼主:
请求帮忙,呵呵。

网友:
在THRO HOLD里面设置好以后,转到THRO TRIM里面就可以设置停车了。

网友:
楼上正解~ HOLD本来就是设置怠速的~

楼主:
谢谢帮顶的哥们啊!

THRO TRIM设置了,怎么设置开关啊?迷糊了我,楼上的大侠帮忙啊~

网友A:
开关应该就是遥控器右肩上的那个自动回位开关,无法自定义到别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应该就是遥控器右肩上的那个自动回位开关,无法自定义到别的开关。

那不是计时的开关么。。。。。

网友A:
呵呵,你再研究研究吧,我也不是DSX9或9X的用家,只是记得一些9X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再研究研究吧,我也不是DSX9或9X的用家,只是记得一些9X的菜单
: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啦!

楼主:
明白了,确实是THRO TRIM用教练/计时开关,因为模拟器是用DSC插口,所以优先教练功能,飞机弄好了再试试,谢谢gary啦!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是FF9

网友:
教练开关就是熄火开关,油门最低时才有用。我也是刚整明白

楼主:
嗯,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是FF9

FF9的设置简单些,只要进入基础菜单的THR-CUT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