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恢复铝本身的颜色,去除电镀色

楼主(2009-12-06):
目的是让这个橙的变白,请问谁知道怎么方便有效的让他恢复铝原色

网友:
扒它一层皮

网友:
这个不是专业的还真想不出来什么能把电镀弄点
我只想到砂纸  因为平时感觉没什么东西能把电镀腐蚀掉

网友:
用氢氧化钠试下不行换其他的,我想着是用强酸或者强碱洗。

网友:
喷沙,不过业余情况下很难实现。实际点的就是直接购买原色件。

网友A:
漂白粉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1%的次氯酸钠溶液清洗液除色

网友:
这个不是电镀,而是阳极氧化,表面硬度极高

网友:
我也想恢复原来的颜色。。。

网友:
能否在外面镀层铝

网友:
要么再镀层铝,要么找强酸,后者比较容易找到。实在不行,喷油漆吧

网友:
刷银粉或买一瓶镀锣喷漆!!!!!!!喷上非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白粉就可以.
试过可以吗?

网友:
滚筒研磨

网友:
我有办法,就是把以上的方法全试了。

网友:
再拿去阳极化成银色~

网友:
喷漆是最简单合理的,且不伤强度,铝表面氧化后强度高,你要喷砂还不把表面氧化给破坏了,自喷漆 颜色 的士银6块。

网友:
我看那橙色好像是漆,那样你可以拿一瓶化油器清洗剂喷喷就能洗干净。(清洗剂修车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