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好还上齿轮传动的好

楼主(2009-12-06):
各们觉得钻铣是皮带的好还上齿轮传动的好

网友A:
自我感觉是齿轮的好,只是感觉

网友B:
齿轮的有力

网友C:
好像一般都是皮带的 真的憋住了不至于烧掉电机 还没有扫齿的顾虑
至于力量吗 皮带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我踩。。。踩。踩。踩

网友E:
应该是皮带的噪音比齿轮的低一些吧

网友F:
齿轮比较符合机械加工传动性质 , 低速力大 , 高速力小。在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优选齿轮,否则你就得考虑皮带。

网友G:
齿轮传动比精确,不会丢转,但噪音稍大;
皮带一般用于传动比要求不精确的,噪音和震动小;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才用新型复合材料(塑料)制作的齿轮,
在保证精确传递的前提下,
强度高,噪音也小了,
皮带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网友H:
听说家用的话皮带合适,不怕被投诉

网友I:
齿轮会传递震动,而皮带不会

网友J:
皮带的好,有条件用同步带更好.

网友K:
齿轮的有力,,家用,,晚上开工人家投诉你,,我的还是乡下晚上11点过后我都不敢开机了

网友L:
皮带的噪音比齿轮的低

网友M:
不论皮带齿轮,大部分情况下,重的皮带也比轻的齿轮好。

楼主:
嗯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

网友N:
齿轮的变速方便,如果有变速档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