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车锣纹的请进

楼主(2009-12-06):
   对车锣纹一直心存忌讳,尤其肓孔内锣纹,深怕手沌眼又慢刀断件毁。于是“怕”则思改,用一个接近开关解决这个问题。
材料是一个接近开关、一个继电器、一个带开关(最好是门铃开关)、插座的面板连接线盒。接近开关接上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控制车床电源,大拖板接近接近开关时切断车床电源。
  操作:移动大拖板将刀尖对在拟车锣纹的工件锣纹终点位置,然后移动接近至大拖板刚好关断、固定。自动走丝时大拖板靠近接近开关——电源切断——车床开关打向倒车——按动面板开关强行接通电源一秒——大拖板后退至适位置——关车床电源。不至于手忙脚乱,悠悠然车锣纹,免撞刀之险,实用!
大惯性的车床要稍留点走刀余量。

对好刀

切断

楼主:
继续..................
KAO!对错焦,这是车内锣纹的。

成品

内、外锣纹配合:

拧入

有哪位能猜出这东东作何用途,请他

网友A:
自动到车、再来个、双方的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到车、再来个、双方的就方便了。

考虑过,怕转向时冲击皮带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
KAO!对错焦,这是车内锣纹的。
成品
内、外锣纹配合:

拧入

有哪位能猜出这东东作何用途,请他

装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鋸片

不沾边 ,是特殊人群消费类的。

网友C:
特务接头用  联络用具

网友:
好是好 不过车床要依赖这个就不好了吧 不会有进步的 万一限位出问题了 就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沾边 ,是特殊人群消费类的。

用这 ,怎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务接头用  联络用具

着啊!我怎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 ,怎消费?

估计有1/4人用得上

网友:
金属削会干扰的

网友:
车出来那东西是要送给我的!我猜对了,请我 吧!!

网友:
类似,,铣床的攻丝。。到位停机反转 ,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有1/4人用得上

看不出事做什么用的,螺扣不用旋得很紧 ,只用手转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有1/4人用得上

烟民用的?

网友:
装锯片或小砂轮片之类用的

网友:
应该是夹到一个容器类的壁上的轴套
我想这个东西对惯性大的床不好控制,我的床惯性就挺大,最近学车螺纹已经断了好几次刀尖了,正在学习做一个乱扣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民用的?

3A醒目 ,来广州请你
木头烟咀前面装过滤芯用的,呵给朋友做的。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悍,抽烟也用钢家伙,抽出境界来了

网友D:
楼主的外螺纹好像没有退刀槽呀!

网友E:
吸烟有害健康 不 可以 助纣为虐

网友F:
接近开关有撞坏的危险,应该调90度装在侧面。

网友:
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支持!

网友G:
插句嘴接进开关用机械式的好些。如果这种前面有很多铁削会不灵的。

可以自动倒车,在线路中接个2~3S的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这2~3S起停车返向的缓冲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3A醒目 ,来广州请你
木头烟咀前面装过滤芯用的,呵给朋友做的。

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外螺纹好像没有退刀槽呀!

问的好!眼光锐利
这是一次白鼠试验,试看每次停车位置是否一致,结果还真一致,没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烟有害健康 不 可以 助纣为虐

好的,下次坚决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近开关有撞坏的危险,应该调90度装在侧面。

接近开关离大拖板约10mm就动作了。
装侧面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句嘴接进开关用机械式的好些。如果这种前面有很多铁削会不灵的。

可以自动倒车,在线路中接个2~3S的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这2~3S起停车返向的缓冲时间。

对的,这次是车铜没体会到,车钢不及时清屑估计会有些不灵。
延时的主意 ,可变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我

行!欠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下次坚决不做了

要做就做那个"开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就做那个"开瓶器"

正思量着要不要D个五轴雕个全铜的够威风

网友H:
LZ你就车一刀啊?打反车要有回差的.

网友I:
LZ能否给个接线图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能否给个接线图学习一下,谢谢。

这么简单还要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就车一刀啊?打反车要有回差的.

分三刀,有回差吗?

网友(2010-01-21):
不错.接触开关是否可以挪到下面,

靠中拖板来触发呢

网友J: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是想用限位开关,控制变频器急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是想用限位开关,控制变频器急停。

这个办法应该很好(急停和倒车),要在变频器上加刹车电阻。

网友:
不会装反刀车啊,从内向外车好了

网友:
再加上刹车电路...

网友:
批量生产定位应该是好东东 不是挑牙

网友:
离合很好用了嘛 搞这个没‘ABS’刹车也就是个鸡肋

楼主:
实际上小车合上走丝杆、上了挂轮之后的惯性是很小的,大拖板本身重量不菲,走丝速度也不可能高,是不会有很大的惯性的。之后我用这个装置干过几次锣纹,都没有车退刀槽,单薄的车刀一点也没受冲击。
靠肉眼停车,外锣纹还好办,内锣纹、尤其是只有数圈的锣纹靠人的直觉反应终究是不太可靠的,离合也好、开关也好,都是靠肉眼反应,总不如自动的好。
当然方法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