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托sport尾巴问题!!!

楼主(2009-12-06):
亚托的sports450用的是gp750陀螺,辉胜的尾
舵机
,用的9X2的控~~飞起来以后尾巴左右抖!请教大家是因为我的感度设置不对呢?还是辉胜的速度不够啊?再请教下9X2控里的感度设置分别是3个还有auot是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网友A:
换个尾舵机吧

楼主:
自己沙发·~没人知道啊???

网友B:
辉盛的估计是模拟舵机,需要关掉DS档,设置延时。最好换个舵机~~~

楼主:
请教楼上什么事ds档?怎么设延时?

网友C:
前几天还有个帖子。LZ自己翻下看

网友D:
和lz同问,FY450 750+520 尾巴也是左右抖,用的ff9 机子拆散了又装,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换了新的尾波箱,还是不行,检查皮带和前对转齿 均无问题。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无奈。。照飞

楼主:
7楼的别着急拆了也不行~~我得现在换了mg933已经不抖了~

楼主:
说错了~~试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