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ECO为何速度只有30?

楼主(2009-12-06):
请问我的ECO为何速度只有30?

楼主:
不知道如何调整才能到50+呢?感觉比原来的ECO还慢!当然同样也是3S A123跑得!只不过原来的电机是飞高的B28 KV4300!

网友:
电池是否3S2P?

网友:
温度低, 先把电池预热下, A123就是这样.
听声音好像轴不大顺, 调一下.

网友:
首先,把舵片改小。。25mm宽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某关舵问题

楼主:
谢谢全仔!跟lpx1985!我用3S123 1P跑得!用2P的3S A123跑的话船可能会更加慢呀!因为1P3S就有240G了!舵需要真的改小吗?

楼主:
lpx1985

请问你的ECO全重是多少?

网友:
我的军X ,使用A123 3s2p .以前的视频

网友:
全重1150g左右。。。

全仔,你没有望清楚过块舵片啦。。舵片係碳纤维舵片。。形状不规则,该直的地方不够直。

舵片稍微修一下就得啦。。

当时在北京跑的速度都不慢。。。同电池有关,应该用3s2p的A123 来跑。会好点。。。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星星都来了!
对了星星你当时电机是多少KV的?桨是多大的?
lpx1985你也是军X的专家了,我感觉我现在转弯好灵敏是不是碳纤维舵面太大了的缘故呀?而且舵面大对水的阻力也会加点很多把?如果我用11.1V的5000MAH  25C锂电跑的话速度可以上50吗?

网友:
3S2P A123 可以弥补A123电池容量不足和带载电压低的问题, 而且你也不用再加额外的配重了.
       其实ETTI B29 KV4100  2SLIPO 带437桨已经可以接近70KM,调整好的选手可以超过70KM .  ETTI B29 3600KV 3SLIPO 带437桨理论速度已经超过了85KM,
        估计帮你装船的人没有仔细的调船,你要再好好调整.
       转弯过灵活建议你调整下你的控上面的舵机行程就可以解决. 如果出现突然自己转弯的话建议你换金属舵面,和金属水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全仔!跟lpx1985!我用3S123 1P跑得!用2P的3S A123跑的话船可能会更加慢呀!因为1P3S就有240G了!舵需要真的改小吗?

3s1p电流不够, 转速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星星都来了!
对了星星你当时电机是多少KV的?桨是多大的?
lpx1985你也是军X的专家了,我感觉我现在转弯好灵敏是不是碳纤维舵面太大了的缘故呀?而且舵面大对水的阻力也会加点很多把?如果我用11 ...

别在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说我是专家啊。。。我可不是专家。。。。
fx,星星哥,j8608,等等,他们才是专家啊。。。

网友A:
我可不是专家,我是败家。今天两条MONO壳又败了3000元。

网友:
玩模型入迷的,都可以算进败家之流吧? 我也是败家一个.

不久前刚败了几个HYK电机. 前天又败了两个有刷电调做救船.

楼主:
专家们都来了!荣幸呀!如果算败家我也算一个了!哈哈!对了调整MONO主要是通过那几个地方开始入手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是专家,我是败家。今天两条MONO壳又败了3000元。

还我S14

网友:
是你犹豫,我才拿的。明给你条小虾,别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