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称,这个JJ估计有多少克?

楼主(2009-12-07):
电池是 3S 25C 1800  电机2212  桨9047 4个9G舵机

网友:
加上接收和电调估计在420克。等你有了称。看看我估计的如何。哈哈哈。起落架太悬了。要是新手。这个起落架一次性就完蛋

楼主:
这个是SU-26  我以前重来没飞过真机,就在模拟器上完过,上手直接用这个上的手。之前做过4架,这架是第5架了。
第1架(处女飞),用了370有刷电机+减速组,7.2V800毫安 15C电池,动力严重不足,拆了。
第2架,同样用370有刷,只是换了个强磁电机,上天20秒然后亲吻大地。(抛尸回家)
第3架,切了2个机身做了个舱身的,这次用的2212/1000,9047桨1800毫安25C 3S电池。原以为能爽飞了,谁知脱手12秒继续亲吻大地(秒炸,做出来的都是处女飞就~~~~)。之后检查是接收机天线在皮里断了。(继续抛尸回家)
第4架,JJ放地上测试遥控,推了下油门JJ就冲出去,油门推杆拉到底,JJ没反应继续转的螺旋桨直奔墙冲去吻墙后电池的惯性把机头整个的啦了下来,修理后爽飞了15分钟炸掉。(继续抛尸)
希望这架不要在打击我的信心了。

网友:
道路够挫折的…

网友:
LZ 和 我 差不多啊  我的 第一 架飞机 花了 一个 星期做出来  到 楼下 爽飞 由于是 黑天 有在 小区里 只飞了 一下 就爽炸

这个 飞机加电子设备后 连调都 没调 直接就 飞

哈哈 居然 是飞出去 线路还挺直,就是飞了 两秒就机头下沉 不敢再加油 就直接 掉下来!!

平时模拟器 练的打副翼 居然到了 真机 手就 只会油门了

过后才 想起来 因为一只手 控油门 另一只手 扔飞机 扔完飞机 手根本没回到 遥控器上 哈哈……

我 说 怎么感觉这么不一样 呢  看来 模拟器 还 应该多一个 手上起飞的 练习啊 !……

说真的  第一次 玩真飞机的 时候 真是 激动啊  眼看飞机飞起来 那 感觉 怎么 象看别人 在玩呢 自己就忘了 操作了 !

网友:
努力再飞。

 哈哈!在和LZ做飞机的几天里我也爽炸了一架双翼机~!嘿嘿!LZ真是经历痛苦路程了!这次应该可以爽飞了。

网友:
2212/1000   玩3D的话,建议换桨10/4.7或10*6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