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180了解的..

楼主(2009-12-07):
交流一下哈,我的180总是调不好,重心感觉不对啊,
而且左右晃动非常厉害

网友:
都用轻电子设备

750脱罗,6100接收,差很多

楼主:
可是跟陀螺没关系啊.我接受是天地飞6通2.4G接收机,很小
是左右晃动比较厉害,尾巴KDS800还是锁的很牢的

网友:
桨的平衡有么有做好,动静都得做

楼主:
大桨平衡也测过了,是OK的.
我发现180的大桨设计不好....

另外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左右舵机拉杆一样长,
但是我发现斜盘左右不平.......这是正常?调拉杆?

网友A:
拉杆一样长为什么左右不平?总有一个原因造成不平的吧?——正常拉杆一样长舵机臂位置一样的话,应该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一样长为什么左右不平?总有一个原因造成不平的吧?——正常拉杆一样长舵机臂位置一样的话,应该是平的

我也不明白,除非是舵机上面的齿轮间隔问题?
我眼测试斜盘不是水平.....
还有180,貌似重心靠后,还没飞起来就往后退,推方向杆,又感觉反应迟钝,
郁闷,不知道是舵机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B:
拉杆左右不平 首先要看通电后 2舵臂是否水平一致
关于重心靠后起飞后后退
看看会不会是因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2Bcitimed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左右不平 首先要看通电后 2舵臂是否水平一致
关于重心靠后起飞后后退
看看会不会是因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5641&highlight=%2Bcitimedia

很感谢哈!
顺便问句,如果水平左右不平,怎么检测,眼测么?

楼主:
刚看了你那个帖子,要与主轴垂直,不会也用眼测吧?

网友:
不过这些根晃动没关系
晃动的利害 看看 副翼在副翼杆2边的距离是否一致

网友:
目测 或者后面找个参照物

楼主:
可能不应该叫晃动,因为并不是机身抖动
找时间我飞起来看看感觉,再具体说下
飞起来后跟450比,始终觉得差距很大

网友C:
每个问题都费神啊!解决还得花时间啊,坚韧不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问题都费神啊!解决还得花时间啊,坚韧不拔

是啊,调不好心里不舒服,但是又没时间

网友:
一个个问题都搞清楚了 对选一头原理也就都了解了 之后就无敌了。。。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我180的问题:
向左打,飞机是向左后45度方向飞...
向右打,飞机是向右前45度方向飞...

这啥问题啊???好像不是斜盘不平,如果斜盘是向后倾斜,向左打,左后45度倾斜还能理解,但是向右打,也应该是右后45度倾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