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红木虾,不能近看,只能远观,哈哈,现丑啦!

楼主(2009-12-07):
一直在玩固定翼,由于经常飞水机,也心血来潮做个木虾跑跑,以前有一个玩具沃尔沃改的船,这次还是把上面的电子设备都拆了直接装虾虾上面,我是用轻木片和层板做的,里面加了玻璃布再刷的环氧加固,外面直接刷环氧,再喷的手喷漆,手工很一般,船体外面比较粗糙,已经下过水试航,由于手头的电池都不行,所以速度一般,现在正在等123的电池到手再试,能跑个50KM我就心满意足了,和和!
另外也可能是电机太小的缘故,我的船全长70CM,宽40CM,电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惭愧哦!
不多说啦,上图片

网友A:
想问下楼主,你的轴还有轴架,舵在那儿买的,我最近也有个虾壳,准备装了。

网友B:
靠,兄弟你在武大?我就在旁边的科学院啊。啥时候一起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你的轴还有轴架,舵在那儿买的,我最近也有个虾壳,准备装了。

这套轴系和舵系是我原来买的小无刷上面拆下来的,我后来在淘宝上面也看到过相同的款式,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肌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兄弟你在武大?我就在旁边的科学院啊。啥时候一起去玩?

不会吧,我就在茶港这里啊!我QQ5227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