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分容A123电池?

楼主(2009-12-07):
买了30个拆机A123, 现有设备 A8 充电器一只, 万用表。

想组6S1P 共5组。

请问如何快速分容? 还是要别的设备? 现有设备可以吗?

楼主:
我的第一组组好后, 可以冲进2280MAH。 可是放电的时候只能放到1700MAH 左右, 有两节电池的电压下降的很快, 别的都还有2.8v 的时候这两节都只有1.6v了,我想就要删除这两节。 可是这样比对很慢, 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

网友:
楼主没有大电流放电的设备,没有内阻仪,最多只能测测容量

以充多少电来算容量一般来说都是错的,放电只有1700的电池基本上算是费了,千万别用在飞机上了

网友:
不好分啊 !充电时间长 不见得就是容量大 有的 时候 漏电大的 电池 充电时间也长!

可以做一个 横流电源 用 你的 电池做电源 输出电压不变 然后把 横流电源接一个 负载  (负载可以 不同 可以测不通放电下的 情况)

然后用一个计时器 测量你电池上的 电压 当电压低于你需要的 电压时 计时器停止

这样通过计算 就可以 得到 大致 相同的 容量的 电池

(再 这个 过程中 也许有人说 转换效率 不知道 测试的 结果应该不准确 因为所有电池都是一个 测试设备 所以电池容量相近应该是可以 测出来的  想得到 非常准确的 容量值还是比较困难 的 )

网友A:
就分容给楼主几个建议:
1、楼主充电器测量值准确性需要考虑,充电器主要功能是充电,电量测量只是附加功能一般不会精确。不过用同一充电器测量虽然数值有疑问但基准是一样的,也可以做对比用。
2、要使用放电容量测试,充电容量涉及到恒压充电过程,其中有积分计算,各个厂家近似计算方案并不同。
3、电池的激活问题,二手电池尤为突出。
4、不知放电电流如何,如果以B6的1A放电测出的结果和实际使用中大电流放电的结果对于二手A123对比性不强,特别是放电末期。
5、目前是冬天,测试环境温度最好保持在25C,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激活方面的问题。
6、二手A123电池都是05,06年的产品就其性能和一致性来说,不建议组3S以上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分容给楼主几个建议:
1、楼主充电器测量值准确性需要考虑,充电器主要功能是充电,电量测量只是附加功能一般不会精确。不过用同一充电器测量虽然数值有疑问但基准是一样的,也可以做对比用。
2、要使用放电容量 ...

飞客正解!
另外,要想A123分容的迅速,分容仪器就要允许大电流充、放电,最好10A,那样会很快的,给A123分容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因为这种电池允许大电流充、放电,结果就是时间很短,呵呵!

网友:
 这么多的学问啊!听了几位的见解。貌似二手的最好新手不要涉及。

网友:
设备比电池贵,LZ还是别搞了

楼主:
非常感谢飞客和工具狂人的解释!

我现在打算这样,只接一节电池用7A冲到3.6V 5A放到2.0V 然后看放出来的容量, 把比较接近的组成一组。

果然那两节只能放800Mah 就到2V 了, “好”的个体大约2100Mah, 如果我把这些能用5A 放2100Mah 的凑6个来组不知可否?

看来电池“组” 真的很费时间, 早知道买分好容的了。

谢谢。

网友:
看来玩二手价格低了,性价比也不高啊,还比较费时

楼主:
是啊,最怕JS。

买的时候说是2300MAH的到手一测坏好几个,最好的才放出2117MAH。

网友:
LZ 何不用你名字那个电池? 便宜、实惠、靠谱。

楼主:
我有用它的LIPO和充电器,还有电机,电调, 感觉不错。

电调好像是ZTW做的OEM.

还有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全新的 A123 电池?

网友:
选测电池最少要放电三次测量才有意义,放电要1C,2C,几倍C的测量数据才可信,

网友:
分容不难,但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它的LIPO和充电器,还有电机,电调, 感觉不错。

电调好像是ZTW做的OEM.

还有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全新的 A123 电池?

你这个电池看标号是07年生产的,如果是图上这样,焊都焊接过了怕是不叫全新吧

楼主:
的确麻烦。。。。联系了卖家 非常爽快说叫我发回去给她换成新的绿皮的 不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全新的 A123 电池?

  图上这个电芯两边都点焊了镍片,在电池界的行规,点焊就是一个分界线。一般厂家卖出的电芯,只要不点焊根据行规有问题都是可以退换的,只要一点焊就一律不保了,所以对电芯的检测都是在点焊前。因为点焊后就可以使用,使用环境对电芯有很大影响,简单说比如过充过放。这个就像是黄花大闺女,点焊前和点焊后性质完全变了。别说图上这个07年的产品,就是09年的点焊过也是二手了。

网友B: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充满电后,放置两天,3.55V以上,电压相近的就基本一致
如果放两天,电压低过3.45的话,呵呵,电池低过3.4的话,基本上只是能用而已,根本谈不上爆了

网友C:
楼上的测试只能说是自放电的情况,真正分容主要考核的是容量和大电流充放电的情况,这个一般玩家很难满足其测试条件,工具狂人例外

网友D:
不错,这个帖子有营养

网友E:
这东西不知道...

网友F(2010-02-01):
有时候不需要强的设备,简单方法就能解决。一个负载测时间电阻电流OK

网友G:
用充电器单节充放电3次进行激活,建议充放电电流2A,放电电流太大以后充电器会过热保护。然后单节充电,然后放置半小时,放电。记录放电容量,差别5%以内的组在一起。充放电电流都可选2A。
详情见:
磷酸锂铁电池A123终极测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541&extra=page%3D6

网友H(2012-08-22):
性价比也不高啊,还比较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