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放送:mongrel 吃上热气流真爽, RSSI

楼主(2009-12-07):
老鹰树又增加了 新功能; 接收机信号强度指示

网友:
请问视频传输设备是什么?拍的真清晰

网友(2010-03-29):
这个RSSI怎么从接收上找到?

楼主:
一般接收机都有这个RSSI 输出信号的

比如futuba   149dp;都是很容易找到的; 就是一个管腿。
把这根线引出来,给OSD 显示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