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识别好盈 电调的真假

楼主(2009-12-07):
在淘宝上看到 好盈 40A 电调 价格差别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有假货,如何识别?

网友A:
看模友的评价,找信誉好的商家。

网友B:
我也正在邮购好盈 40A 电调,你这一说我心里发虚!

楼主:
好盈 40A, 有150-300的价格差异,不知道选哪个哦

网友C:
40A的XXD,几十块钱的我都见过。

网友D:
2种40A不一样的。。。仔细看看,哪个贵的多带个外接插头,问过好象是接报警。质量嘛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好盈40A的不同版本的价格差很多,铂金系列的要240,飞腾系列的140,有用过两个版本的请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

网友F:
140 哪里买的?给个信誉好的链接

网友G:
铂金的要240它的BEC部分是开关电源的,还有的主要元件是升级版的
飞腾的140的开关电源是线性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