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各位高手治治我这不听话的YT450PRO。。。

楼主(2009-12-07):
 YT450PRO原厂的
电机
电调,出现一个怪问题,推油门大浆开始转动,速度一到达快要飞起来时,电机突然不转了,紧跟着推油门无反应,过几秒后再加油门电机又可以转了,昨天在飞起来时还没有出现过空中熄火,今天在我旋停时空中熄火,我 降下来了,后面推油门没反应,我忘给油门杆放下来了,正想去看机嗖一下飞机飞起来了,给我吓的 ,幸亏我控带在身上,给降了下来。实在是不敢飞了,昨天出现这种现象我检查过电机电调的线,接触都很好,应该不是接触的问题,请高手帮我治治这不听话的玩意 ,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电池电压。

网友B:
电调换掉就好了

网友C:
很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的也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35X 的电调,比较脆弱点。

网友D:
电池没电了,遇到过

楼主:
感谢上面的老鸟给我回复
电池是新的,刚充满电的,电压我也测了,我飞的时候机子上面都带着电池报警器的电调出了问题?这可是刚买不久的机子呀,刚试飞的机子 电调就坏了???

网友E:
lz查一下电池的接头,电调和电池连接的接头,是否有虚焊,可以重新焊接一下,如果电调坏的话,要么通电就不工作了,达到一定转速才不工作很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F:
这不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F:
试试重设一下电调参数

网友G:
电池放电不行吧。。。电调低电压保护了

网友H:
可能电池太差不行

楼主:
哥们是全新的电池,刚充满电的电池,电压我都测过了的,不低了11V

网友I:
充满电的3S电池是12.6V,哥们。

网友J:
充满不是应该12.6V么`
哥们你用什么电池呢?

网友K:
呵呵,一带负载电压直线下降。换组周边魔友的电池试试吧,要是还这样恭喜你该换电调了!

楼主:
谢哥们给我回复就是刚充满12.6V的时候,我刚拿出去飞,也有这种情况,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而且我2块电池都是新的,人块电池都试过了,电压过低我的机子带有电压过低报警器的会叫的,测电压的我也有,都测过了,没有低于11V的时候,都有11V已上,上述的情况时候

网友L:
控和接收之間受到干擾?

楼主:
不会吧
注明一下,控是DSX9 接收是6100E 电调加线加装有抗干扰磁环。。。

网友J:
这样的天气,电调应该不会过热啊....
难道LZ在南半球?正值夏天

网友M:
这问题我也发生过,后来查到是电调程序乱了,看说明书从新设下电调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逐一换设备

网友:
T头使用过久了 是会断电的

网友:
lz赶紧去要台600n回来啊

网友:
35x电调,本地出现过好几例了,包括我自己。

正常飞行中,突然会掉下来。

你先借个电调试试看。

楼主:
呵呵,谢上面的哥们回复

 俺不住南半球,刚好还住在北半球,也去玩个450手都冻死 ,特不喜欢这里的天气(北京)
电调重设的话我可能要找人帮我下了,自己新手整不了 ,破YT给我烦死了,飞又不能飞,放家里看着就来气
换设备要逐一地换? ,我看这机子应该换主人了才对
机子是新的电池也是 ,T关插拔不会超过30次,包括试机,调试

网友:
我是石景山的,离得不远的话,我的电调可以借你试一下

网友:
我来回答

这个是电调的问题,我以前是模型直升飞机的研发工程师,这种现象不稀罕。低级的错误估计大家不会犯。玩到PRO了,以前我在某公司的时候我那里的电调经常这样的。电机空载了又恢复了。

楼主:
楼上有个石景山的哥们有时间来丰体中心这里飞呀,我在丰体中心PM电话号码我

回28楼,我的机子有时间是可以飞起来的,前一天出现这种情况飞起来还没有事,后一天飞起来后,空中熄火
电机空载恢复也是在几秒钟之后推油门才有反应,如果是空载就转,负载就停,那后面就应该飞不起来了,我想应该也是电调的问题,只不过我新手

网友:
检查电源插头接触及焊接质量

网友:
这是电调过热保护的现象,可能电调里面有管子虚焊了,拆开看看

楼主:
电机电调的线我都查过了,接触很好,T头也是一样的,应该是电调吧,准备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的线我都查过了,接触很好,T头也是一样的,应该是电调吧,准备换电调

你买一个新西达的50a电调试试,建议新西达的原因是因为便宜。

楼主:
呵呵

听说好淫的不错,准备去买个好淫的回来操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把接头重新焊一次

网友:
把电压保护设到最低,用时间来控制电量就好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与你一样炸了好多次,主要是电池问题,电放不出,最好是用好的电池,你真想用这电池,电调重新设一下,电池保护设成最底,我改过电调设置后正常飞,我的是12322.我有次去飞朋友给我几块电池飞,他说电是满的,他还量过,我飞机刚飞到2米来高就电机不转了,下来看看电池是有电的,我用我自己的新电池好的,说明他的电池电放不出来,pro的电机对放电要求高,电调保护了。电调设一下就ok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哥们

我是新手,电调是如何设置成电压最低的?能交下不,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电调的问题吧,呵呵,35X 的程序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