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齿和反转齿的间距能调整的吗?

楼主(2009-12-07):
由于FY蓝反转齿座是塑料了,看着不爽,就买了金属的座替换,结果装好后发现主副齿和反转齿间距好大,咬得太疏了,没发现有地方调整,不过暂时不影响飞行,就怕炸机的时候扫了,有哪位同学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FY蓝,FY红~
反转齿座是塑料没错,主轴座也是塑料的~
刚开始我也不爽,塑料的很容易花丝呀~
后来发现很好用~塑料座里面贯穿了铝柱,和机身连接~
塑料本身又有弹性,轻微变形可自己恢复~
精度低点,却非常耐用~
飞跃红3D炸机4,5次了~ 几个塑料座全部完好~

楼主:
主轴座塑料的不敢恭维,虽然炸不烂,用着也没问题,但我换了金属的还是比塑料的顺滑了很多

网友B:
FY的塑料件用料太差,脆!一炸就断。其实有些部件用高质量的ABS,不见得比金属件差,有些方面还远胜于金属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