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做的都不能保证10mm的钢件在走刀的时候不让刀,还要把主轴通孔标到20mm,说白了,就是个数据而已

网友(2009-12-08):
光看通孔大有什么用?
主轴不是通孔越大越好,主轴通孔直径和主轴外径之比再0.7左右时候强度接近实心主轴,在0.5左右的时候能够达到90%,在0.7时候强度急剧下降。单纯看主轴通孔大小很片面幼稚。
2K4和0618一比简直就是垃圾,没任何可比性,当然除了价格能比一下。这种小床子技术成熟的的都快烂了,几十年前和现在没任何差别,唯一差别就是0618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2K4是简单的家用工具,和钳子改锥一样的东西。

网友:
等待讨论结果

网友:
这好像老婆和情人,各有各的优点,怎么比呀。

楼主:
看明白了,简单总结一下

优点是:精度高,强度高,维护低廉,用料足。
缺点是:主轴轴承技术落后,加工尺寸有所限制。
总结,属于工业机中的较小机型(最小的工业高精度的因该是手板机吧),适合加工一定范围内的工件。

2k4
有点是:便宜,容易上手。外形美观。加工范围相对较大。
缺点是:商业气息浓厚,精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降低,主轴轴承不适合高精度加工,耐用性差,用料不足,强度较差,不适合工业使用。
总结,家庭中使用它来制作手工手办、工具模型较合适,可加工较大范围的工件。便宜是一大优点,而且即买即用,无需改装。

其它牌子的。估计同2k4差不多吧。其它再高一等级的或更贵点的现代机床没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头婆婆能做什么

你只哪个是摇头婆婆啊??说话没住宾语~~~~~~~~~~~

网友(2012-03-31):
好帖。进坛这么久了,头一回看到对2K4公正的评价。工具党们是认定了2K4是垃圾的。我是外行,买小床只能听比我水平高的人的意见,几乎一致否定了2K4的,但,淘宝一下这几种4K以下的小床,2K4卖的不比任何一款差,这个,应该更能说明问题吧。

网友:
玩的话都好玩,玩精0618,玩范围大一点2K4,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