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控玩模拟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我是天地飞普通四通控,在
模拟器
里玩固定翼还行,但是玩直机悬停都很难控制,是不是因为控很普通所以精度不高啊??
有没有模友是拿普通四通控练直机3D的?请教了!

网友A:
有啊,我用的是易思凯的4通控,玩的很好,精度很高,比模拟器好用多了

网友B:
俺用lama的玩的很好

网友C:
设定锁尾了吗 我开始不知道 设定就容易多了

网友D:
我的T6,精度不错,但就是不会控直升机。不知道怎么锁尾,有时会自旋。

网友E(2010-01-12):
不是遥控器的关系哦,这是技术不到位,因为我也在练,用天地飞的遥控器,技术到位就很容易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