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个是活塞杆 配合绝对好保证了 精度

网友(2009-12-07):
打那么小的孔干什么用的啊?另外能打准吗?

网友:
真厉害 都可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做的好。
      问一下。用下面的这个电容器做电火花打孔机行吗?

都说不行,大不了就是爆炸,用手攥着能挺得住的温度应该不会炸。

网友:
偶的神啊这都想的到我还停留在减速箱和丝杆的思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

共享电路

网友:
 千分尺做进给真的好主意。

网友:
好大的千分卡....把这个也当丝杠用......DIY真是出奇创新的温床啊

网友:
机械式的

前几天看到有位坛友作了个线圈的,
貌似不错

网友(2010-01-28):
引用 网友A:
祝贺!做的好。
      问一下。用下面的这个电容器做电火花打孔机行吗?
这个电容器不是电解电容,是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的。

这个电容容量太大,不能用,电容容量越大火花频率越低,这么大电路不起振荡了。

网友:
电容耐压也偏低,按 bdya老大原帖所说,既然是无极电容,是不是不分正负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容量大了20uf就够了

网友:
祝贺!做的好。
      问一下。用下面的这个电容器做电火花打孔机行吗?
这个电容器不是电解电容,是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的。
    启动电容CD60,电解电容。是用两个电解400微法串联得到的。接到交流电路很快发热损坏。水泵启动电容烧爆跟离心开关未打开有关系。短时工作。

网友(2010-06-29):
电容是无极性的,但容量太大

网友:
千分尺,lz太有创意了。。。

网友(2010-10-02):
有创意学习啦

网友:
:loveliness: 可以看出,作品改良的效果不错

有时间的话,把详细制作过程与大家Share一下吧

网友:
果然能折腾!

网友C:
折腾出思路来了,细牙螺纹螺杆还真不太好找,利用旧千分尺思路不错

网友D:
不错!千分尺好东西啊!那个行程到时够用的。
就没搞懂那个自动进给是怎么达到0.01MM的步进的

网友E:
要产生火花, 铜杆和工作件间要保持小距离.
这是很费功夫的.
可以试试在铜杆上加一铁螺丝, LC 电路上的线圈用作
电磁铁把这个铁螺丝吸起来. 当螺丝被吸起, 铜杆与工
作件就会断路. 断路后铜杆又会跌回工作件上, 变成通
电.
这样, 断路, 通电, 断路, 通电, …. 铜杆与工作件间的火花
就自然产生, 不用手慢慢调.

网友(2012-09-15):
真是瞎折腾
~~~~有思路了

网友F:
回老工人你的电容虽然是无极性的,
但是从型号CD60可以看出就是电解电容,
做电火花RC脉冲电源,建议选购CBB系列的电容吧

网友G:
很有创意!

网友H(2012-11-26):
又没有反向电压,为什么一定要无极性的电容呢?真的不懂,求解

网友I:
咱弱弱的给个建议行么?
我是做电火花的、模具的电火花师傅
感觉吧~电极的损耗跟材料是有关系、但是更多的是电流方面的问题、电流、脉宽、休止、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参数没办法控制的话
那就需要改变材料、刚刚看有为仁兄说石墨、其实石墨的损耗比黄铜还恐怖
如果真的怕损公的话
试试青铜电极吧
然后尽量在机器上面加上调节电流的设备
一点小建议

网友J:
LS的师傅是行家啊。。。好像大家做的电火花都是比较简单的电路。。。不知道安全性如何。。。工业电火花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啊???本人电子盲。。。
支持LZ的作品。。。不错。。。打孔方便多了。。

网友K:
我到有千分尺 可不知到哪找电容和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