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是fpv,还是来点航拍吧

楼主(2009-12-07):
载机就不说了,翻我的老帖,相机是索尼P10。上图

网友:
顶,几米高呀?

网友:
这个图像很清楚啊~是摄像头么

楼主:
部分在两百米的样子拍的,部分在500米拍的。用的索尼的P10相机当FPV的摄像头,顺便装上了控制快门的舵机就拍了几张

网友:
好清晰呀

网友:
都很好 可惜空气质量太差 只能等下过雨或者大风之后

网友:
这相机有多重?

网友:
LZ能不能给几张图,看看控制快门的舵机是怎么个做法?包括云台

楼主:
回楼上的,我这个云台很简单的,两块铝片而已。快门用舵机拉一个杠杆,杠杆的中间对应相机快门按钮的位置点了一点热熔胶。也没有做左右转动的,只有一个俯仰舵机。为了给你拍照片我还特意把云台取下来了。原来还做了变焦的,但是飞了过后感觉意义不大就又拆掉了,减轻点重量

网友:
好清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