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08A 起落架 DIY

楼主(2009-12-07):
九鹰208A ,218A .四通道2.4G  直机 的性能 及做工还可以,就是起落架 和机壳 机翼比较脆,新手飞,特别易损坏。买备件,即损浪费资金 ,耽搁个时间。本人用细钢丝焊接了一个起落架,连接处由于钢丝细,可以找合适的电线去皮。感觉很好再也炸不坏起落架了, 机尾壳 用废旧的遥控天线改了一下,再也炸不坏了。机翼可以考虑用LAMA-V3 4,能好一些。
     另外 ,九鹰210 的电池不便宜 ,我换了130MA 的 便宜的电池10元一块。 重新焊接,感觉挺好的,而且,飞行时间又长了一些,飞行能达到12分以上了。充电器可以用手机的充电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的QQ  82304959  ( 爽快).

图片

正视图

正视图

图片

俯视图

俯视图

图片

原起落架

原起落架

图片

机尾壳改造

机尾壳改造

图片

机尾壳改造

机尾壳改造

图片

改后的电池

改后的电池

图片

改后的充电接线。

改后的充电接线。

楼主:
补充

电池改造完以后,无法有遥控器充电的问题,我有的是210坏的机座,拆下来焊接在USB线上了。电池的来源可以买玩具飞机的小电池就可以,便宜很多的,焊接后,用热熔胶多次粘接的。 考虑重量一般不要超过150 MA ,飞机还是可以飞起来的,而且飞行时间也会长一些的。注意的一点是,最好是有充满指示用手机充电器,我用的是玩具6020 飞机的USB 线 ,可以用电脑充电,很好用的。这样既解决了遥控器费电池的问题,就可以用1.2 V 的充电电池了。

网友(2010-03-11):
电池改的不错,接头在哪弄到的?150ma的电池给个淘宝连接?

网友:
LZ的上层桨,被砍得很有型!!

网友:
今年流行剪刀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