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电池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12-07):
喔的
电池
:11.1V 1100mah 15C,充满了电(0852
充电器
)量电压单节分别为:4.21 4.22 4.21,接到电调(XXD20A)上
舵机
电机
没反应,换了块电池就没问题,量了输出口电压为12.65,百思不得其解,故请教各位老大,多谢了

网友A:
如果舵机有反应,那是电调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反应,估计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知道,T插质量不行!接触不好

网友C:
或许是+ -反了

网友D:
相信少将级的LZ不会连+-都分不清吧!~所以应该是接触不良!·

楼主:
我也怀疑是接触不良(T插+-我不可能接错),但是看了T插,不像,对了想到了,应该是接触不良,因为我测了T插口有电压,所以应该是,我换个T插看看,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祝你们天天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