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一下

楼主(2009-12-08):
图上这个刹车片,两个小铁板夹着的,油两颗螺丝把这,是紧点,还是松点

楼主:
紧点好呢,还是松点好,我想请教一下

网友:
自己试呀,如果紧了推不动车了就松点。

网友:
稍微调到有摩擦吧·这样好制动。不过看个人习惯·
傻跑的话就不用摩擦到··这样减小磨损,还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