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新构想

楼主(2009-12-08):
自己想dIY台电脑,其中有一个要求就是:显示器不连接主机,但要能显示图像
请问各位,这个用模型中的1.2g可以实现么?该如何实现,
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电脑装个视频卡,有AV输出就行。再接上2.4g设备

网友B:
你计算下1920x1280分辨率下32位色彩传输的带宽要求就知道了。
当然如果显示要求只是320x240的分辨率,那XX是“也许行”。

网友C:
必须要用有线连接。无线连接的产品不是没有。但太贵。有线连接的可以利用网线(但传输的不是IP包,而是专门的定制包),最高1920×1080。价格大约7、800元。有意愿意7折转让。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人做了个瓦力机箱
http://forum.enorth.com.cn/thread_2461585_.html
羡慕得十踏糊涂,想自己也要做一个。
分步骤:
1、先配硬件
2、做机箱
自己对硬件不是很懂,恳请各位多提意见。
配套小主板的电脑,要求能玩极品12,对硬盘什么的都没有要求,恳请各位能给个推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