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922

楼主(2009-12-08):
今天调机了,好爽啊,锁尾嘎嘎的,今天才知道什么叫锁尾了。以前感度只能调到30多到40尾巴就抽筋。换922又把800调了一下好爽KDS800+922

网友A:
楼主有空试试 用模拟舵机,我现在是用KDS 800+ 辉胜 9G ,一样飞

楼主:
我是刚换的,以前用的是KDS9G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KDS80+922
请问KDS80陀螺仪上的延时时否要调?
遥控上的陀螺感度是否要调?

网友C(2010-02-06):
赶个船,相同的问题。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C:
kDS800配MD922舵机怎么调整飞机在加大油时才能不抖动?我是天8 2.4G控。谢谢老鸟解答

网友D:
飘的主要问题一般都是飞机振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