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小台钻了,大家给点建议,有图

楼主(2009-12-08):
电能表校验台上拆下来的光电头架,铝合金材质,导轮是尼龙的,空芯导管可穿线。
做个小台钻能不能行?钻电路板或PVC板应该可以了。有没有类似的成品,参考下结构。

网友:
可以做,但是从图片上看你的电机功率太小。转速很高,力矩不够。这样的台钻我做过,需要一套变速机构才行。

网友:
拿这个折腾我觉得费劲点,楼主还不如效仿一下孕妇老大,找个显微镜架子来改制台钻,出来效果也好,精度啥的也有保障,我就拿显微镜改了一个,用起来感觉不错就是现在配的电机不好使,正琢磨换个大扭矩的减速电机

网友:
钻塑料,电路板够用,不过转速太高容易融掉工件。
钻铝不行,力矩不够。
更强的都不行。
我以前琢磨过的,如果可以加个齿条和齿轮加一个杠杆,增加下压力度是很重要的。电机不能选用这种吧。看你干什么了。我平时玩塑料玩具diy的时候,大多用的是手钻,很好用。

楼主:
果然比三国好太多了,这么多人支持我。谢谢大家先。回头看看能不能配到轴承,空芯里加根轴用皮带减速。

网友:
先算算加工零件费用、零件费用、时间等等。别到头来劳民伤财,还不好用。电子市场230-260之间就可以买到一台不错的小台钻了,mini的,还有微进给,调速什么的, 我试过钻铜都没问题,精度没测试过。加20还送个平口钳。我差点买了。

网友(2012-06-02):
参考一下我的台钻,4mm铁板都转漏,电路板-----。

网友:
微台钻干的活。

网友:
微台钻做的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