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个安装,不回看看也好

楼主(2009-12-08):
想问一下这样安装副油箱有没有问题啊。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孔位,所以装成这样奇奇怪怪的。怕到时供油出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个人觉得如果是连通器的话,可能没问题,吼吼。
最后还是改邪归正了^_^

楼主:
那么多角度,应该能看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安低了,但是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了,又不舍得在侧板上打孔。
毕竟主油箱和副油箱、进油口构成一个连通器,按理液面能保持一致吧。

网友B:
会倒流 副油箱的出油口要高于发动机的入油口 自己在侧板打一个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倒流 副油箱的出油口要高于发动机的入油口 自己在侧板打一个空就可以了

高于就可以了是吧,那还好办点儿,是不是不一定要完全等于发动机入油口高度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无论主付油箱都是靠排气管的副压来将燃料压进出油管的,只要油管不漏气,在这个位置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看见过有些模友直接粘在主油箱侧面

楼主:
听了大家说的,虽然觉得可能问题不大,不过为了安全还是从众吧,风险最低。
车了个新的支撑柱

楼主:
改邪归正了,哈哈

网友:
问題还在..油喉太短..油夾塞一鬆那就.....

网友:
哎~又是个有床的!!!!我的600还没上副油箱呢!

网友:
亲爱的楼主,其实没必要安副油箱啊,买一个25块钱的DU油重锤就完美解决了呀……

楼主:
哈哈,副油箱感觉还是可靠一点儿,毕竟有一小箱油备份,心理踏实。
不过又增加了两个油口,相应也增加了一点漏气的风险,不过时常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最主要是个人觉得挂个副油箱挺酷的,还能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位置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特别在意。反正飞机是翻来翻去的。
不差太远就行了。

楼主:
我还想下次搞航拍的时候再挂多两个副油箱,说不定可以把续航时间增加到半小时

网友C:
我是直接用海绵双面胶粘在主油箱侧面的,只要记得粘之前两面油箱用酒精擦擦,粘上去以后拿着副油箱可以提起整架JJ。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见过某位高手炸机时,由于副油箱一面先着地,结果支柱直接把侧板给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海绵双面胶粘在主油箱侧面的,只要记得粘之前两面油箱用酒精擦擦,粘上去以后拿着副油箱可以提起整架JJ。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见过某位高手炸机时,由于副油箱一面先着地,结果支柱直接把侧板给拉断了。

是哦,没想到这一点,看来还得改。
一个副油箱折腾我好几回了,哎

网友D:
不懂装,但懂顶,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