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车,请各位大大给点意见!!

楼主(2009-12-08):
没米买车床,就自己做了,同心性不怎么样,
铜以下硬度的东西能车,

先做了一个小掏耳勺,简单的小东西这车能做.

请大家给点意见,看看那里需要改进下.优化一下小车.谢谢.!!!!

网友:
真不错,同心度的问题你是只主轴和尾顶么?

我以前想过这类的方案,不过很难描述,我试试

上面一根钢管
中间一个滑动机构。
下面一个螺旋进给机构。
那么先把上面的钢管或者棒材焊接到与中间滑动机构上面,然后取下,再上外面加工,一份为二。即可得到同心度较高的主轴套和尾顶套。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滑动机构可以参考交易区的那种0608之类的小床。十字滑台难点,可以买个现成的改下。
你这个主轴和尾顶应该是一次加工出来的,这样才能同轴。另外滑动机构会不会很涩?没润滑油或者轴承什么的?你这个能做什么呢?

网友:
制作精良,材料好找,结构很不错,赞一个,而且看起来很像是纯手工拼装的哦

楼主:
同心度是把所有的钢板都先焊在一起,再整体钻孔的方法来找的,因为没数控,所以只有想这个笨办法了。
滑动机构还没用,轴承是有的,还没打油。
这个小车主要是拿来做小工艺品,如:小掏耳勺,小珠子,橄榄磨圆,小刀。。。。。。。。

网友:
手工做到这样应该是不错了,下次一定更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及實用的小車

网友:
你真牛!  佩服你能整!

网友:
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是好东西。

网友:
思路不错,祝贺!

网友:
能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能干活就行

网友:
太大的东西也没什么必要了~满足自己需要就行了 呵呵

网友:
做木工车床就很好

网友(2010-05-09):
 佩服楼主这个手艺:

 其中的挖耳勺的小勺是怎么做的?用电磨慢慢凭感觉修么?

网友(2010-06-11):
正是很好的设计,收藏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