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3p飞机问题

楼主(2009-12-08):
图上红色圈出的部分, 不知道这东西该叫什么,有谁做过吗,不知道对飞机性能有怎么样的提高?

网友:
这个就是让飞机减速   好看吧

网友:
室外飞 这个东西没啥用的

网友:
扰流片,大迎角飞行的时候用它产生的涡流减小机翼上面的气流分离面,带走紊流层。

网友:
扰流减速 也算翼型了

网友A:
增加阻力来降低速度吗 那好象跟提高升力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跟减速板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正确XX,楼上那些大多是不懂装懂的,不错,这个确实是绕流用的。这个的效果是减慢飞机的速度,在慢速的时候增加飞机的升力。在70年代80年代,专业的滑翔机会在机翼上表面翼型最高的地方贴上 ...

跟你打个赌,你楼上那位装过的F3P比你见过的可能都多。
不管你有多少知识,都要小心天外有天。

网友:
鹞也有小的

我在北京见过   鹞式   也有这东西, 不过小些。滑翔机会在机翼上表面翼型最高的地方贴上一根贯穿整个飞机的粗约1mm的细线,的确如此。

网友:
扰流用的 提高低速性能

哈哈 最近我狂做F3P  快赶上向导了

网友:
是扰流板  增加飞行稳定性的

网友:
行家不少啊!!又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阻力来降低速度吗 那好象跟提高升力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跟减速板差不多的东西

说到底是增加飞机的失速角度,使大迎角下飞机仍然不会失速,可以控制。

网友:
好像是降底速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