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LAMA飞多少分钟后开始无力?

楼主(2009-12-08):
一个多月的lama没有飞,昨天换了新的ab马达,发现新充好的电池飞2分钟左右就开始无力.
大家的是怎样的情况?
飞完一块电马达都是放不下手的!!大家有在马达上开孔吗?是不是换别的马达好点?(无刷估计很难搞的吧)

网友:
朋友 ,是不是您新换的马达的型号 有出入呢?

楼主:
没有,完全一样的.我还仔细对比了手工,刻字.
刚开始那2分钟很有力的.

网友:
自己加个散热片吧,用易拉罐剪一下,用704胶贴贴,然后裸飞,包你连操两块电池都有力,电机还不热,至少不烫手.一块电连飞六七分钟(一支烟的时候以上,我一般用这个计时)

楼主:
楼上的,请问,你飞了多少分钟动力才明显下降?

网友:
开机前点上支烟,烟抽完再飞个一两分钟的样子,就突然没力(中间没停过),慢慢落到地上了,红灯也亮了,油门杆推断了也飞不起了(此时手摸起感觉电池比电机热).换块电池马上就好了,不是电机的问题,是没电了.
以前我不加散热,加壳飞,两三分钟后电机壳就比较烫的了,里面肯定更热,虽然力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是机尾开始飘了,这说明至少两个电机的力量不平衡了.
你的电机烫到不能用手摸的程度,当然不会有力,不但无力,而且短命呀,电刷尚在磁已退.我的电机现在飞完一块电,电机只是微温,当然现在是冬天本来室温就低.散热做好了,电机的寿命就只看电刷了,那个还是比较经用的.
搜下老贴吧,有人搞过散热的,不过不建议用显存散热片,还是重了点,用拉罐皮吧,散热效果是看面积不是看体积的,要多做几个,贴的到的地方都贴一下.在下层桨的桨夹处加两个小塑料(350ml可乐瓶上剪的)片形成一个专门吹电机和散热片的风扇效果更好,我就是这样加的,老贴上也有,不过那个麻烦一点,搞完后可能要调一下四合一上的动力分配.
把壳去换吧,用碳杆自己搞个机尾得了,如果实在要加壳飞,V4的话至少要裁剪一下桨下面的部分,把电机都露出来,下面也要剪一下,保证能使空气对流,不然没有充足的气流再大的散热片也是白给.

楼主:
zug110,谢谢你啊!很详细!
我用过拉罐皮,加了硅膏,不过总感觉效果不明显,可能接触不好,也可能是表面积不够大;之前,考虑到热容量,所以有点想搞什么显存用的那种.

你用胶水粘散热片,会不会散热片和电机壳接触不完全?
我试试开洞看看,哈哈.我搜过论坛的帖了,也见过.或者开洞散热片一起上.

网友:
手艺好,开洞当然更好,我手艺不好,工具不多,怕把电机搞死,所以没试,胶用704就好了,是导热胶,修电饭锅用的那种.还是好句话,关键在于要有风吹到电机和散热器上才行,不然再大的散热器,再多的洞也没用.

网友:
新电池,不飞大动作.悬停10分钟

楼主:
楼上的用什么散热方法?
我的是sky lamav4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用什么散热方法?
我的是sky lamav4
我跟你的是一样的,不用任何方法啊.就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