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8充电器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9-12-08):
如果不需太大的电流给镍氢电池组充电,可否用12V5A的电源供电呢?另外:现在淘宝有一种X605的充电器是否比B6好点?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电源只要提供的电流大于要求的就行。

网友A:
我用的是IBM的笔记本电源 16v 4.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BM的笔记本电源 16v 4.5A。

B8接电源的两个大夹子连电源比较麻烦,请问要改造吗?

网友:
哈哈
B8 确实不方便..
两个大夹子是为了外场夹电瓶的...
室内用当然要改造
可以做个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