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的孔怎么钻?

楼主(2009-12-0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7834
“车个摆尖再镶上是什么概念,手表剧烈碰撞后,经常发生摆轮轴尖折断,需要在大约0.3mm直径中心钻0.09-0.12mm的孔,然后再车一个同样直径的配合轴,压到这个孔内,修复零件”
怎么小的孔是怎么钻的   好奇  前辈帮忙解释下 是用什么钻的?

网友:
机械的力量估计是不行了  激光应该有可能

网友:
手艺老道的修表师傅是把轴固定在一个夹头上,然后带上放大镜(撑在眼皮上那种),然后手持手钻柄手工钻,早期的修表师傅在没有那么多精密加工工具的时代都是这么干的,全凭手工,像早期的国产手表,摆轮都是手工修锉出来的,手表的机芯基底,也是一台简单的手摇小铣,然后手工旋转铣出飞轮齿轮的坑槽,机械加工的最原始基础全是手工出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机床可以生产机床,但是生产机床的母机又哪来呢,当然是手工打造,机床可以生产测量工具,测量工具可以测量机床精度,但是最早的基础测量母具哪来呢,还是手工

最高精度的机械配合都是手工的产物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解答
现在还有这么小的钻头卖吗?

网友:
激光可以,最近不是流行电火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