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发动机 求助

楼主(2009-12-08):
用了不到一箱油的OS55
发动机
,油是30%的班尼斯,昨天降落以后突然发现在发动机周围有很多黑油漏出,机翼上也有黑色的油渍,原来一直很好没发现有黑色的油渍,发动机是倒装在阿波罗50上的 经过观察,好像不是从排气管接头处渗漏的,应该是从进气口处渗漏的,请教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谢谢!!!

网友A:
进气口出油?那可能是太富有了吧?
有黑油排出的话,应该是你发动机还没磨合好吧?

网友B:
清洗一下,或者拆开机匣后盖看看,可能是哪里有磨损。金属粉末就是黑色的。有黑油,一般就是细小的金属粉末。

网友C:
换轴承后换油飞包你没黑油 我以前同你一个样,换了没事了

网友D(2010-01-26):
我也用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的发动机没问题 有可能是哪个螺丝没拧紧 震动情况下金属摩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