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由我做,小测T6EHP

楼主(2009-12-08):
本人是新手之前用T6A的,玩得不怎么爽,然后想跟风,前几天进了T6EHP,昨天和今天试了一下,机型用KT版F18和微风。
昨天:F18 XXD2212KV2200 XXD30A电调 25C3S2200MAH 7035改成6035桨,两个起落。第一个起落飞行6分钟,飞到4分钟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被固定了,有两秒钟左右的时间(打油门没反应),接着又恢复正常,到5分钟左右的时候,F18正在滑翔,准备打油门,但持续1秒无反应,过后又回复正常,安全降落。第二个起落:飞行3分钟,第一起落所述情况均未发生,但因飞得太猛,主翼有断裂现像(但仍可以飞行,只是往一边倾斜),全油门飞过高压线,就在高压线上空油门无反应,失控状态坠机。总结以上现像有两个可能:电调电机过载,或者失控。
今天:微风刚完工,试机。XXD2212KV1400 XXD40A电调 1500MAH20C3S 9050桨,飞行时间9分钟。特意留意昨天的两个问题特别是高压线上失控的问题。全油门持续30秒飞行,尽可能飞高到看不到飞机,因为飞机小(90翼展)最远只飞到两百米左右未见有跳舵或失控现象。再接近高压线,离高压线有5米左右的距离,亦未见有失控现像,安全降落。

因为我是玩电固的,所以里面的设置也不用怎么设,就微调和舵机反向需要设置的。此控为电直版,所以没有V尾及其它电固需要的混控功能。控,接收配对也很简单,只需要开控然后捅PP就可以了,配对以后就锁定,不再需要配对了。接收机通电后2秒内就自动配对成功。还有电子微设个人学得不怎么好用,因为习惯了T6A那种机械微设,可以一下子打满,但是T6EHP就慢点,按一下是四格,一共有120格微设,全部打尽要3到4秒之久。

与T6相比,功能较为强大,多了个可视价面。
基本上就这样,新手不会怎么样评测。大家将就下看看。最后声明,以上全为本人的个人测试,仅供参考。

网友:
沙发,坐稳了看。

网友:
  那接收,乍一看还以为是617FS呢

网友:
跟我的一样,我也在用
飞450和固定翼,我把电池改了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4343401

网友:
我系啊武

网友:
我也是这种控! 不过是固定翼版的,飞到700~800m没有出现失控!

网友:
嘿嘿,我今天晚上正准备要拍这款控,看来还可以。

网友:
多少錢一個

网友:
我用这控近3个月了。配了3个接收机,飞450电直,2M电滑,信号非常稳定,指令到位,地面距离500米,空中800米左右,发射机功耗很小省电,软件简洁调整方便,不失为国产2.4G性价比超值的好设备。现在我们这里又买了2台此控,使用同样满意。看来国产设备上台阶了,可喜可贺。

网友:
借地发言,我也用这个控,SKYA的250。可是油门打大后很容易失控,接收机没有输出。试过外加电给接收机,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唯一不出问题的时候是把接收机从飞机上取下来,拉到大概3~4公分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机身干扰吧?据说碳纤机身对接收信号有干扰的。

网友:
多谢LS的,问题是如果是机身干扰,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呵呵,我也是菜鸟,不过似乎可以通过机身接地来解决,但是怎么接久不懂了,你可以在论坛上搜一下,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的。就是下面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4316&highlight=%CC%BC%CF%CB%2B%BD%D3%B5%D8

网友:
楼主是在哪家买的啊?买来就是美国手吗?还是自己改的?

网友:
我刚刚入手了这款控,昨天收到的,***申通让我等了8天 才收到,商家没有联系上,不知道怎么对频,另外,发现机壳没有防止私自拆开的标签,液晶屏没有贴膜,和右边有细微的裂痕,大部分上螺丝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轻微裂痕,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心里也是很不爽。

网友:
这台控就是我那台。

网友:
借地发言,赞下此控的售后服务。

赞一下深圳乐迪RADIOLINK T6EHP-2.4G控的售后服务
今年9月份本着吃螃蟹的心态,在北京鹰翔模型淘了这款RADIOLINK T6EHP-2.4G遥控器,收到后经过几天的使用,惊奇的感觉实在不错,的确是一款非常超值的设备,并在模型三国论坛发了一篇初步使用印象的帖子。后来又外加买了2个接收机。3个多月来一直在用这设备的飞450电直,2米电滑,1.6米山坡滑翔机,夏天到冬天,平原到山区,工作稳定可靠,指令到位,感觉十分满意,为国货贺喜。我们这里的模友看后也买了2台,6个接收机,使用情况同样满意,表现了国产设备质量参数离散性的一致性同样可喜。最近因我的电调故障造成了接收机的损坏,和商家联系以后,商家非常热情,立即和乐迪公司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寄回厂家免费维修。从我电话联系商家到得到短信答复我结果前后不到30分钟,这种为客户解难服务的效率让我十分感动。接收机寄回厂家后很快换掉坏的部分,并电话我核对寄回的地址有误差错,很快我就收到了修好的接收机。好的设备,高的性价比,良好的售后服务,国货在升级,在进步,实在是可喜可贺。
再次简单归纳RADIOLINK T6EHP-2.4G国产设备的亮点:
1,操纵杆机械系统精度手感良好。
2,精练的软件系统,配置一液晶屏显示,使用设置简单明了,使用方便,功能和目前使用较多的6EX可媲美,完全可以满足一般模友飞行操控功能要求。
3,同样是2.4G的载频技术,但低价位的商业运行,提高了性价比,同样接收机便宜,配置多个接收机不再是难得下手的憾事,提高了设备的使用率,大大降低了飞行成本。
4,低功耗的发射机,大大减少了设备电池消耗,减少了充电次数,既方便使用也增加了发射机电源的寿命,降低电源故障率。
5,实际使用可靠稳定,距离完全可以满足模友视线飞行的要求,安全系数大。
6,实际感受的人性化售后服务,使得对该设备的使用越加实在,放心,亲切。
虽然该设备在外观布局等还有不尽人意的方面,可作为这样的价位,这样的功能,这样的服务,我感觉不失为一款好的国产设备,值得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