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指教 450电直的旋翼头精度要达到多少呀???

楼主(2009-12-08):
请高手 指教 450电直的旋翼头精度要达到多少呀???

网友A:
用CNC加工的,精度应该5微米以下吧!你看看那些精密的结构,和手表有一拼了

楼主:
球头 貌似要达到5微米 旋翼头应该不要把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问千分之几吧?

网友C:
请教楼上高手们5mm指哪里的间隙?

网友A:
楼上的要是五毫米的话,还能飞吗!

网友D(2010-02-11):
我看间隙应应在0.05-0.1之间比较精吧,搞过模具的都知到精加工+_2丝为零配,那就是说要活配起马要在2丝以上了,0.05就应该很好了,那么稍松点到>0.1应该能行吧,希望高手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