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请教配置

楼主(2009-12-08):
我是新手,做了一个330,翼展是88cm,请教一下老鸟师傅给个配置,要多大的
电机
和电调,还有多大的桨和
电池
!谢谢!

网友A:
2208电机 1000KV 1047浆 12A以上电调 1000mah 11.1v电池

网友A:
想轻点 就 850mah 7.4v 20C电池 15C也可以,不过电调要好的

网友B:
2212电机1400kv的,配9050桨,7.4v1300MAH电池,25a电调。这样才暴麻。

网友C:
噢噢
2212KV1400 8060桨 30A电调 3S锂电 用9047桨电机负荷太大电机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