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频率晶体能用在有35晶体四合一接收器上吗?

楼主(2009-12-09):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不能!各频段的晶体不能混用,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B:
视具体电路订
要是前端有分频支持的
调整下分频
应该问题不大
等于多加了一级2分频

网友C:
见过能 用 的 !不是 所有的 都能用 不一定 哪个版本就 突然好使了 !原来有一个 4合1 72 合35 的晶体 插上 都好使 不过 没 拉距 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