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接发动机风门和舵机之间的钢丝杆,是否一定要穿 ...
请教:链接发动机风门和舵机之间的钢丝杆,是否一定要穿在塑料套管里?

楼主(2009-12-09):
请教:链接
发动机
风门和
舵机
之间的钢丝杆,是否一定要穿在塑料套管里?
那里能找到塑料套管里,看了几家模型店,都没有卖这个塑料套管的

网友A:
不一定要用TT﹒

楼主:
楼上的,TT是不是塑料套管?

网友B:
用细的饮料吸管

网友C:
为什么要弄塑料套管呢

网友D:
要穿塑料管的并要硬一些,太软的不行如气门芯就不行,它相当自行车闸线外套管,避免拉杆弯曲,减少虚舵。
以前多用木条做拉杆两头用钢丝。
我用的塑料管是废弃的光缆里拆出来的,废光缆电信单位有的是,找一段拆开塑料管和钢丝就都有了。

网友E:
就用自行车闸线就好

网友F:
够粗就不用了

网友G:
看你怎么玩啦

网友H:
用坏雨伞的铁杆正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