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舵机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2009-12-09):
直机上拆下的9G
舵机
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9G舵机可以用在那些飞机上呢?

网友B:
你想用在哪个飞机上?你说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C:
电动固定翼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不管直还是 固 舵机看的 是 力量和速度的 结合 只要这两个 达到要求就 可以了
唯独 直机的 CCPM 斜盘舵机 还要求一个 一致性的 问题 其他 基本 不怎么要求了

网友E:
直升机有些不能,固定翼肯定能。

网友F:
直机的要求高得多,直机能用的固定翼绝对能用。

网友G:
就重量而言,9克舵机大多用在大点的飞机上,如300-500克,如果用在100克左右的飞机上就显得重了,你想就算你用3个舵机都27克了,快占了整机重量的1/3了。

网友H:
一个字:当然能..

网友I:
当然能是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