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练哪个模拟器最好??

楼主(2009-12-09):
直升机联系模拟器请问大家哪个模拟器最好呢????现在练悬停~将来能练航线和3D的!!??

网友:
G4 G3  凤凰 都不错

买个 12X 什么都能 玩

网友:
凤凰比G4好,G4比XTR好

网友:
同上,最好买个凤凰。也不贵,一步到位

网友:
如果你不追求完全真实,而是想容易一点的话,选择aeroflight。这个模拟器的画面非常漂亮舒服(选择最后一个机场飞固定翼最好,直升机也不错,视野开阔,阳光明媚,很赏心悦目)。而且物理模型中的环境影响的因素更少,直升机更接近理想调教的状态。基本不会出现因为调教不好而操控困难。感觉比G4和凤凰更容易上手。而且对新手还有一个好处是,默认配置下,你用四通的控就可以飞3D(油门恒定最大),而不必进行复杂的设置。电脑上爽爽感觉是不错的。

G4的物理拟真度最高、画面质量最差。摔的概率很高。用了aeroflight后再上G4感觉前者就是一个慢动作版本。难怪容易上手。但G4练习好了,飞真机就应该不难了。凤凰比G4画面漂亮。拟真度也不错。高于aeroflight。不过凤凰和G4如果想飞3D都必须用6通和6通以上的控,而且控的设置与真机设置基本是一致的(除了发射机必须是PPM模式以外)。我用4通的控在凤凰中飞感觉直升机似乎象固定翼一样操控。尾巴是不是锁住的,而是可以象固定翼一样让机身倾斜一定角度后拉杆在空中围绕一个圆心盘旋。很有意思。真机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用天地飞T9S。但一直当作4通来用。6通以上不会设置。所以只能捡最容易设置的aeroflight入手。用aeroflight在那个德国机场飞固定翼真的是一种享受。

网友:
G4我用4通控也能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