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750 & DSX7相关设定

楼主(2009-12-09):
GP750已经按照说明书设定好,遥控器上也有做部分设定(见图)。

机体通电后遥控器上打舵回中,机体方向舵不回中是什么问题呢?希望老鸟赐教~

楼主:
不是中立點的微調問題,是不會回中,只有控上反打才回。

网友:
PG750设置有问题!

楼主:
GP750 已設定 1520寬頻,DS數位,REV反向,LIMIT行程未量,DELAY紅燈

機體是 450 Sport

网友A:
那楼主要锁尾模式干什么呢?你飞非锁尾吧,把感度调到50以下,保证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要锁尾模式干什么呢?你飞非锁尾吧,把感度调到50以下,保证回中

剛玩直機,完全不懂。控上還有什么需要設定呢?現在我只有設定陀螺儀本體上的軟體

网友:
锁尾模式下,本来就不回中的...非锁尾状态下,打尾舵才能回中的`
另外,非锁尾和锁尾模式别用F.MODE切换,换其他的开关切换好点,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B:
看你第一张图,感度线应该是插在AUX2上的,要回中直接拨控左上角的AUX2开关即可,但就不会锁尾了哦

楼主:
AUX2开关 0就不回中1则回中。
就是0为锁尾模式,1为非所谓模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AUX2开关 0就不回中1则回中。
就是0为锁尾模式,1为非所谓模式么?

是的,看来LZ的设定方式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第一张图,感度线应该是插在AUX2上的,要回中直接拨控左上角的AUX2开关即可,但就不会锁尾了哦

看第一张图就能猜到楼主把感度线插到AUX2?呵呵,看来你还没好好理解过这个Input Select功能菜单

网友:
感度插在AUX2,大家都这么设,简单,方便。

网友:
锁尾模式下,尾舵机当然不会回中。
藤椅教你用微调,那你飞起来就回不了中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第一张图,感度线应该是插在AUX2上的,要回中直接拨控左上角的AUX2开关即可,但就不会锁尾了哦

第一张图设置的是GEAR为感度通道......
不要误导LZ啊`
LZ现在插感度的是GEAR还是AUX2呢....按你第一张图设置的话,感度应该插在GEAR`
然后可以自定义切换锁尾和非锁尾的开关`

网友:
这个Input Select功能菜单我研究过的!我也没有误导LZ啊
使用原配或7通接收机的话,AUX2或GEAR都可以设置为GYRO,LZ第一张图是DSX7出厂时的默认设置,将感度线插在AUX2上也是绝对没有错的!如果用6通接收机就应插在GEAR上
GEAR说明书上说叫“起落架通道”个人不喜欢 ,所以我的感度线是插在AUX2上的!
我的是美国手DSX7,如日本手DSX7的GYRO设置不一样的话请飞友们指正!

网友:
不回中应该是工作在锁尾模式下,看LZ第二张图就能看出来,750用GRYO SENS 调感度的话,40以上是锁尾,40以下是非锁尾,LZ目前设置的是75,把感度减少到40以下就应该回中了。
750亮红灯时是非锁尾,绿灯时锁尾,请LZ查看一下

楼主:
謝謝各位了~
現在接收機是RD721 ,感度線插 AUX2,INPUT SELECT菜單為默認。

AUX2開關 0檔位 綠燈 1檔位為 紅燈(可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