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求助,螺矩尺问题。

楼主(2009-12-09):
这个是螺矩尺,怎么用啊,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潜水才行,有关的问题很多

楼主:
我搜索,找不到啊。

网友:
谁来话长!~

楼主:
找到啦。嘿嘿。是不是结合遥控调螺矩曲线用?

网友:
呵呵,接下来你还会碰到很多问题的,小林同志!!!!

网友:
都一级士官了。卡在大浆上,保持副翼与主轴垂直,将刻度调到你想要的角度,然后调控上的相关设置使螺距尺的长边与副翼平行。

楼主:
大家好

嘿嘿,我之前是玩固定翼的呀。这里第一架直机哦。

楼主:
谢谢猫咪。

真的谢谢猫咪哦。爱死你啦。

网友:
1,把尺子卡在大奖约1/2处,保持尺子和大奖垂直(一定,不然不准),2,用单眼观察(最好用手扶着点副翼,不然他会乱动),调整尺子,直到尺子上(刻度的)边缘线和平衡钢丝水平或重合,此时尺子所指刻度,就是大奖的角度

网友:
LZ应该再拉点长焦,把时间和屏幕外框遮掉,然后背后加点照明,就逼真了,ICEWORLD里的隐藏武器--螺距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light=%2Bhaiyanguio

我以前写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有电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