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电问题

楼主(2009-12-09):
请教各位,我的控是DSX7,使用原装控电满电后开机显示的是11.1V,由于控电不尽用,现在换了飞越的2200mah锂控电,满电后开机显示的是12.6V,比原先高了1.5V,这样会不会把控搞坏?
如果,长期不用的话,我把控电拔除,会不会造成控里数据丢失?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经过长期的事实证明,控完全可以直接用锂电

楼主:
感谢楼上的,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B:
数据不会丢失的,数据存在EEPROM中,不上电可保存100年。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2010-01-21):
使用锂电,最好配上降压器吧

网友E(2010-04-22):
无所谓! 有兴趣接几个2极管! 降压器骗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