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保姆如何冲4SA123

楼主(2009-12-09):
请问UNA6+保姆如何冲4SA123                4S是5针的保姆和UNA6上没8针的孔啊!能不能叉7针的平衡口上呢?是左面空2个针?还是右边空2个针?还是一边孔一根呢?????????????????????

网友:
买个6S转换器就可以了呀!可以充2至6S的。十几元一只!多买几只!

楼主:
再问个问题!我要算电机的转数.A123的电压是多少 乘 电池的数量 再成 电机的KV呢????????比如我用 4SA123        电机是3600KV

楼主:
我把4S直接叉6S的平衡口上行吗?

楼主:
我把4S直接叉6S的平衡口上行吗?要怎么叉??
听说其他的充电器有人把2S误操作叉4S平衡口了也能充电.......

网友:
UN-A6 充4,5,6S都是插6S那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我要算电机的转数.A123的电压是多少 乘 电池的数量 再成 电机的KV呢????????比如我用 4SA123        电机是3600KV

用3S的吧,电机有成熟的搭配了
4S的,不知道,我直接用来航线和悬停的,抗风好

楼主:
玩船和完直机固定翼的算发样吗????????????????比如4S123怎么算

楼主:
1S怎么冲啊?UNA6没发冲1S啊!!晕

网友:
1S的好像不能充吧,所以我选了Maxpro X6P

网友:
UN充1S没问题.

网友:
UNA6 全独立,随便插哪一边都可以,1S也可以

网友:
哈,那是我记错了,是BC6不能充1S

网友(2010-03-11):
b6能不能1s

网友:
可以1S的~~  把平衡头的正极插入挨着第一个查 就可以了 用2S 3S 6S的空都可以的~ 充电任的是电池 不是插头~  左边起数第一个头是正极 自己可以去试 还有用4S也用同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