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2-09):
想不用Y线,将第一通道和第五通道混合控制副翼,FF9能做到吗?

网友A:
9XII可以2、6通道作襟、副翼混控
FF9应该也可以,只是没用过FF9,没办法细讲,还是要好好看说明书,里面一定有这个内容。

网友B:
用在直机上还是固定翼上?

网友C:
你手上只有5通的接收机吗?若是5通以上的 接收机的话,另一舵机应该是接在第六通道上的,这样的话,进入高级菜单的FLAPERON(副翼襟翼混控)功能,就可以设置你要的了。

楼主:
是用在固定翼上的 接收机是6通道的 我想第一第五通道控制副翼 第三第六通道控制双电机 不知道这样不行?FF9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C:
FF9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是要用到PROG.MIX。你可以把2副翼分配在1&6,电机分配在3&5,这样估计只要用到2个PROG.MIX就可以做到。

楼主:
gary 能说清楚点吗?其实用两条Y线就可以了 但想学点东西 谢谢了

楼主:
还有 FF9上有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其中AILE----副翼,FLAP----襟翼,THRO----油门,剩下的RUDO,ELEV,RUDD,PUD8,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副翼用y线就行了

网友C:
换地方讨论吧,刚才用一指禅打了半天的字,结果点“发表”时,论坛死了
要不你到隔壁论坛开贴吧。

网友D:
我聪明,每次打玩字都复制好了在点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