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指点下新西达80A怎么设置自动记录[自动适应油门行程]..??

楼主(2009-12-10):
如标题..

之前玩3D一直用好盈的电调..油门行程设过一次之后..以后就不用再设了..

但是现在用上新西达的..每次接电调接电源都记录不了上一次设置的油门行程的参数..

但是调电调的说明那有一项叫【自动适应油门行程】和【固定油门行程,1.1(最小油门)-1.8MS(最大油门)】..

我直觉就应该是设置前者"自动适应油门行程"了..但是设了几回都设不了..

电调的那个"滴、滴"声..有分几种..就看着说明来调..有点迷惘..

用过或者会用的模友指点下迷津哇..

感激..感激..

网友A:
这个电调好像都是这个问题,我的50A也是,设置完了再用还会滴滴叫,而且叫的时候推油门没反应,大概有几秒钟的样子,不敢用了,还是用HY或ZTW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好像都是这个问题,我的50A也是,设置完了再用还会滴滴叫,而且叫的时候推油门没反应,大概有几秒钟的样子,不敢用了,还是用HY或ZTW吧

这是设置开始的提示音,实际上初始设定好后,以后开机油门一直放在最低位,不用理会它。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置开始的提示音,实际上初始设定好后,以后开机油门一直放在最低位,不用理会它。一切正常

可是飞出去如果空中收油门,几秒钟后他会又叫的,而且这几秒种是没反应的,等于失控几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置开始的提示音,实际上初始设定好后,以后开机油门一直放在最低位,不用理会它。一切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但是80A的设置功能和范围都和50A的有一定差距哦........

50A我没有用过..40A的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