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 改九鹰210solo pro 充电方式

楼主(2009-12-10):
九鹰solo pro迷你飞机的遥控器需要给小锂电池电池充电 所以电池很费,遥控电池还可以用,但就不能给飞机锂电电池充电了,找一个九鹰210A坏的机座,拆下来焊接在USB线上,朋友千万要注意,正负极哦!焊接后,充电器,最好是用充满指示的用手机充电器。我用的是玩具6020 飞机给飞机的USB 线 ,都可以用电脑充电,很好用的。

改完后电池也可以替换便宜些的了,容量略大一些,最好不要大于150MA , 飞机还是可以飞起来的,而且飞行时间也会长一些的 ,我换了130MA 便宜的电池十几元。 拆怀孕电池利用原来的插头重新焊接,焊接完后,最好是用热熔胶棒粘结,这样可以反复使用

完成感觉挺好的,后而且,飞行时间又长了一些,飞行能达到12分以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有疑问:QQ82304959

玩具6020飞机带的USB

玩具6020飞机带的USB

图片

手机充电器是带充满显示的

手机充电器是带充满显示的

图片

改造后的电池及用电热熔胶棒

改造后的电池及用电热熔胶棒

楼主:
若没有 6020 小飞机的USB 当然也可以用普通的USB线哦

网友:
电脑USB充电要多久?

会不会过充啊。还是要自己算时间

网友:
电压 能控制准么 容易 充到 5V 吧?

网友:
那你电池那端是怎么改的呢?拆坏了的电池?

楼主:
朋友,我用的是玩具6020 飞飞机的USB 线 ,才可以用电脑充电,!!!如果没有就得用手机带有充满显示的充电器,改USB线,这种充电器不是很多吗?谁家不是都有吗?  另一头是用坏的九鹰210 的机架上插电池框 上的拆下来,接到另一头USB上。
没有充满电显示,靠自己掌握是不行的,对电池不利。玩航模本来就是烧人民币,电池的正确使用也是挺重要的,免去不必要的消费!

网友:
能不能把制作和材料哪来的告诉我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在这家店里买的 150 MA 的 ,飞行时间长的都有些腻了 飞了达18 分钟,这家的电池,质量这得很好!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567bc29678af.jhtml

楼主:
电池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567bc29678af.jhtml
买的这个电池飞行时间能让您飞 腻味了,还有电!我买了两块 虽然不便宜,但容量大哦,飞机也很轻松飞起来,力量很大的。

图片

图片

网友:
ls的广告贴,150毫安能达到18分钟?你在当风扇用啊。我买的130毫安,msr专用电池13块一节。只要焊接个母头,电池可以插进pro电池座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说的对130毫安的就可以了,我没买到,我的130 MA 的 电池,还是用旧的玩具飞机拆下来的。你130 MA 是在哪里买的? 朋友说话应该注意,我发啥广告,只不过是交流 ,航模本来就是烧钱的游戏,你有好的便宜商品大家省省不是更好吗 交流就是了,您说呢?朋友。

网友:
LS  2位都是高人~~LZ受委屈了~~周周~~是我问他怎么改的~~不要怪他哈~~~我还要向你们学习很多呢~~比如母头怎么焊呢?~~你们的照片都没看清楚那东西的构造

网友:
母头有卖么~~
有的话更好了

网友:
PRO~~最好别这么做~~PRO的插法都不一样的~~你这么弄会把电子版弄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567bc29678af.jhtml
买的这个电池飞行时间能让您飞 腻味了,还有电!我买了两块 虽然不便宜,但容量大哦,飞机也很轻松飞起来,力量很大的。

我X。。这是1000MAH的。。。飞。。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