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技术 -- RCT编辑部

楼主:
电动车-EP
镍氢电池的充电及保管方法?
大容量的镍氢电池,已成为电动车使用上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产品。因此,图于其充电及保管方法,也成为车手们竟相讨论的话题。在遥控车专署的大容量镍氢电池相继问世后,针对性能已完全提升的充电电池,在使用上有些小秘籍必须要注意。
镍氢电池必须使用相对应的充电器,而充电电流大约设定在4~5 A的程度就可以了。使用具有峰值(PEAK)检测型式的充电器的话,如果是可以设定最高值到关闭为止的电压降下幅度类型的充电器的话,就将其设定在最小值的位置;而如果是有再加装温度感应器(温控线)的话,就可将其设定在40度左右。镍氢电池在充电初期电压会出现变动,所以有可能会在电池尚未充饱时,就因为峰值检测的判定而提高结束充电,因此在使用上要特别注意。另外,充电电池非常怕热,尤其是镍氢电池更是明显。所以在炎热的季节里使用的话,要特别注意电池是否会有过热的现象。
关于镍氢电池的保存方法,严格来说是与下次使用时间的间隔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距离下一次使用时间较短的话,可以将镍氢电池完全放电后保存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有一段较长时间不使用的括,就不要将镍氢电池完全放电,留下稍许电力的状态之下来保存,防止发生过度放电的现象,以免损害到电池。而当下一次要使用的时候,要先放电一次之后再充电。
最后,电池的保存要避开高温场所,尽量选择温度较低的地方对电池的保存较为有利,记得要避开炎热的车内之类的地方。
马达铜头的直径与回转数的关系?
马达的铜头是与电刷接触,并产生高速回转的机件,也就是大量电流流过的部分。如果铜头的表面产生氧化、发黑的现象时,就会使得电流很难流通,造成马力降低。
使用铜头机来对马达的铜头进行切削,是目前最普遍采用的一种保养方法,但是因为是削去表面的关系,每一次的研磨都会让铜头变得越来越小。一旦铜头的直径缩小,马达在回转时,电刷所行经的距离就会变短,于是产生回转数提高的倾向。所以,研磨过好几次铜头的马达,要配合马达的耗电量来执行进角的调整等作业。
点上几滴铜头油,可提高电刷的通电效率,并提高马达的工作效率。而因为这种铜头油只要少许就会有效果,所以要注意的是不要过量使用。过量的铜头油反而会找成铜头与电刷在接触时产生火花,而降低马达的效率。另外,在使用铜头油时也会加速铜头表面的磨损,必须要时常检查并做好保养的工作。
经常执行车削的马达铜头,可确保其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但却也会改变马达的特性。在使用上需注意,必须配合相关的调整。
电动车上的电线配置是否越短越好?
在电动车上,从电子变速器连接到马达或是电池的配线越短,电量的流失就会越少,而且看起来也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但是,如果一直想着要越短越好,让配线太紧的话,容易产生接线端的配线掉落,或是断裂的问题。因此,在预留某种程度下的缓冲长度当中,又可以取得最短距离的配线,不但看起来较美观,也较可以防范各种问题的发生。
将电动车上的配线,在最短的长度外,再多预留一些空间,以避免发生电线掉落或是断裂的可能。
如果节省电池上电量的消耗?
电动车与引擎车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其使用的电池的电量是有限的。因此,如何善用电池上的每一分电力,就成了制胜与否的另一大关键。
具体来说,尽量避免油门的急剧性变化,应是延长走行时间的一大关键。使用轻轻扣着油门的方式,减少油门全开以及急加速和刹车,都是电动车在操控上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还记得我们提过的“省电手指”吗?时常记着这四字金诀,在比赛场上可是非常实用的哦!
要时常检查马达内的磁力是否有衰退!
马达铁壳内所使用的磁铁,其磁力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慢慢减退。严格来说,是因为马达运转所产生的高热,不仅使的碳刷及铜头产生氧化的现象,同时也使的磁铁的磁力产生了衰退。虽然检查磁力的大小必须透过专业的仪器,但是你仍然可以使用手指头来转动轴心看看,从转动的很顺畅就表示磁力已逐渐在衰退了。
马达内磁铁的强弱,可以藉由旋转轴心时所产生的抵抗来加以判断。磁力越强,就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能使其旋转。
电动车 & 引擎车 —— EP & GP
防止胶胎过度软化的方法
在炎热的夏天里,面对户外赛场上路面温度的升高,对于胶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种情况。具体来说就是轮胎的表面温度会上升,引起胎皮的软化。
防止胎皮表面产生过度软化的方法,就是设法减少胎皮表面的压力,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较为柔软的内顷,或是改采用较薄的内亲形态,以使胎皮内部与内亲之间的空间加大,就可降低施加在胎皮表面上的压力。
对于胶胎在使用上,选用不同的内亲形式,将会直接影响到轮胎表面的抓地力。
胶胎也会因为轮框的设计型式不同而改变抓地力?
关于胶胎的使用,大部分的玩家都只会注意到胎皮的形式与内亲的搭配,不过RCT在此要提醒各式读者,轮框的型式也会影响到轮胎的抓地力。
以常见的平面框(DISH)与多爪框(SPOKE)两大类别来看,由于平面框的硬度较高,一般来说会提高轮胎的抓地力;而多爪框的硬度则较低。
但是,也并非抓地力较高的平面框就比较好,因为在抓地力提高的同时,也会对轮胎造成负担,在路面温度较高时,更容易引起胎皮表面的软化现象。此时就以硬度较低的多爪框较占优势。
不同的轮框型式,除了像真上的考量外,在实际使用上,也会影响到轮胎的抓地力。
遥控器的电池可以使用一般的碱性电池吗?
一般的充电电池都是1.2V的规格,而碱性干电池则是1.5V,这在一般的使用上是看不出来会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对于一个需要安装八颗电池的遥控器来看,两者之间就有了2.4V的差距,因此,不仅想象其输出功率会有多大的差距了。
但是,从长期使用的经济面来看,充电电池明显的占了有时。而且考虑到遥控器制造商也是使用充电电池来做为其销售的配备,所以两者之间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感吧。
除了经济面上的考量,长期保持在高电压状态的碱性干电池,是比较足以令人信赖的。
空气力学与车壳之间的关系?
市面上的房车都备有各式各样的车壳,而对于不同的车壳造型,其行驶特性也会不同。虽然说不实际使用看看也不知道这种车壳的特性,但是从车壳的造型也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预测。
首先是车身前后较长的车体,会显示出平稳的特性:车头较长而车尾较短的话,将会有转向不足的倾向;相反的情况则会出现转向过度。
车头挡泥上的边缘较为陡峭时,操控特性会有急速的初期反应;而圆滑时的动作会变的温和。后车体轮胎上边缘也一样,立起来的会感觉抓地力较高;圆滑的话会感觉车体后半部的抓地力有变差的倾向。
另外,配置在车体后方的定风翼,也与车子的行驶特性有很大的关系。当定风翼越大、装置的位置越高时,使车体下压的力量就会越大;相反地,如果定风翼的面积越小,或是安装的位置较低时,定风翼在低速域时的效果则会比在高速域来得明显。因此,定风翼的大小及安装的位置,最好是能够配合车场与车体本身的特性来加以配合使用。
除了车壳本身的形状外,还包含了定风翼的形状大小及安装位置等,都是影响操控性能的设定重点。
注意底盘的重量平衡性!
车体不仅要能够在规定的范围内越轻越好,底盘的重心也要越低越好,而车体上的各种固定螺丝,常常就是玩家们较容易忽视的地方。由于底盘上的小螺丝都是钢制品,因此重量都比较重,如果可以在较高位置使用钛合金之类的小螺丝,就可以降低车子的重心。还有,尽量让距离重心越远的机件越轻,也会有其一定的效果。
将钢制品的螺丝改用钛合金的螺丝,尤其是针对距离底盘越高的部分做重点式的改良,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海绵胎的材质及形状
海绵胎在使用上也是和胶胎一样,除了具有各种不同软硬的材质外,也有强调耐摩性或是注重抓地力的样式。另外,海面胎与胶胎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可以调整胎径,虽然目前各大厂商都有推出粘合且切削完成的海绵胎,但若是想自行更改胎径的玩家,最好备好磨胎机。
比起胶胎而言,海绵胎的使用范围更广,在调整上亦较为便利,但胎毛表面的耗损,却是必须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善加利用遥控器的设定
最近的电脑遥控器具有非常多采多姿的机能,除了基本的设定功能外,在高级遥控器上甚至可以支援过去玩家无法应付的领域。如果能够有效活用这些遥控器上所附加的机能,将大幅减轻操控者的负担,对于缩短行车时间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各厂高级遥控器上,满载各种琳琅满目的特殊功能,善用这些设定,将可大幅减少行车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