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驾驶技术之十七--重量分布对操控的影响

楼主(2009-12-10):
车模的殿堂 -- rcfans
重量分布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以为它影响了静态时不同轮胎承担的重量,它也影响了在动态条件下重力如何转移。

·如何确定重心?
判定重量分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出车子的重心(CG)。这是空间中一个可以代表整车重量的点。 因为其位置是确定的,它可以用来简化惯性力的作用。事实上,车的每一部分重量都产生惯性力。但是我们可以使用简单得多的但是等效的模型:假设所有物质的质量都集中于一个中心点上,也就是重心。相比于我们必须指出一部1.5公斤的车的每一部分质量的反应,我们只需要指出一量没有重量的车和一个在其质量中心上1.5公斤重的点的反应。无疑这是简单得多的,因为力只作用于重心,而不是车的其余部分。
当然,我们只可能在准确找出重心的使用,以上原理才有效。但是,通过分析车的每一部分来找出重心,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容易精确。但是让我们换一个方法:就是当任何物体达到静态平衡的时候,它的重心必然在支撑点的上方。当我们在三个平面上各自运用这个原理,找出重心并非难事。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个例子:

我们要分析的这个物体,它分为比较重的部分(深色)和比较轻的部分(浅色)。因为右面的部分比较重,所以重心大概在右方的某处。

我们尝试在一个锋利的边缘上使这个物体平衡,平衡的时候,物体被支撑于现在这个位置。因此我们知道重心一定在支撑点上方的某处。

红线包含了支撑点上方所有的点,因此重心必定在红线上。

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步骤,但是换一个平面来操作。同样的,我们可以画出重心所在的红线。

因为这是一个二维的例子,对物体做两次平衡步骤就足以确定它的重心 (图中紫色的点)。 对于车辆来说,因为它是三维的,您就需要重复3次平衡步骤。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尽可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

·计算重量分布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车的重心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计算每个轮胎上承担的重量,以及重量分布。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前后方向的重量分布

车的轴距是前车轴和后车轴之间的距离。F表示重心(绿点)到前车轴的距离,R表示重心到后车轴的距离。
分布在前车轴的重量 = 车重 * (R/WB)
分布在后车轴的重量 = 车重 * (F/WB)
或者,以百分比来计算的话
分布在前车轴的重量百分比 = (R/WB) * 100%
分布在后车轴的重量百分比 = (F/WB) * 100%
显然地,这会影响操控:更多的重量意味着更多的抓地力。所以如果重心的位置很靠后的话,车会有很多的后轮抓地力,当加速力和重要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重心位置很靠前的话,车会有很多的转向,但是缺乏后轮抓地力,这会增加车子滑出的可能性。
在一些情况下,纵向的重量分布是主要的考虑,特别是在一些所谓LTOleft turn only,只是左转),就是行驶在椭圆型赛道的车子。 计算方法也大致相同:

TW是车的左右轮胎中心线之间的距离,E点是重心(绿点)和左轮胎中心线之间的距离,I点是重心和右轮胎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如果您的前后轴长度并不相等,需要分别根据重心位置来计算。
分布在左侧的重量 = 车重 * (I/TW)
分布在右侧的重量 = 车重 * (E/TW)
分布在左侧的重量百分比 = (I/TW) * 100%
分布在右侧的重量百分比 = (E/TW) * 100%
请注意,如果你需要知道分布在每车车轮上的重量,您需要在车重上乘上两个参数,一个是
纵向平衡参数,一个是横向平衡参数。
分布在左前轮胎的重量 = 车重 * (I/TW) * (R/WB)
分布在右前轮胎的重量 = 车重 * (E/TW) * (R/WB)
分布在左后轮胎的重量 = 车重 * (I/TW) * (F/WB)
分布在右后轮胎的重量 = 车重 * (E/TW) * (F/WB)
请注意,只有当车的扭动平衡设置好之后,结果才是这样。车的左边和右边的弹簧的预压缩量应该是一致的。
因此,移动重心会影响车的操控:如果重心在左方,就会增强车的左弯能力。但是也会导致车在直线行驶时难以控制,特别是在加速的时候。
重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车的滚动特性,和重力转移特性。

·滚动惯性
遗憾的是,重量分布不是事实的全部,我们还忽略了惯性的作用。以下的例子更详细的说明了滚动惯性的作用。
这个图画表示了两辆车,左面的一辆把所有重物都安装在边角上,远离重心(紫色的点);右面的一辆将所有重物都集中排列在重心的周围。两辆车的重量相等,而且重心的位置也相等。

因此,两辆车会在刹车或者转弯的时候产生相同的重力转移。它们的滚动角度同样是可以确ren的,但是滚动角度并不一样,因为惯性产生的滚动力矩不同。第一辆车会反应得较慢,转弯也比较笨拙,不大情愿改变方向。有些人会说这是很慢的,也有人说这是很稳定的,其实这是一回事。第二辆车的反应正相反:它会非常迅速的改变方向。因此您会感到它非常敏感,也非常不稳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滚动力矩并不会改变车架滚动的幅度,但会改变其滚动的速度。这有些类似于挥动一个末端非常重的棒球棍一样,您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挥动它,而且一旦动起来,改变它的方向也很困难。
由惯性产生的滚动力矩也可被计算出来:车围绕着一个轴心的惯性滚动力矩,是车的所有部分质量乘以该部分到轴心的距离的平方的总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把车身看成是圆柱体、方块或者硬币之类的形状,那么就可以手工计算滚动力矩。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我们需要先进的CAD程序来计算它。
请注意:对于计算惯性滚动力矩,您所依据的轴心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来考虑以下的例子;图中的两量车的所有方面都是一样的,除了它们的重量分布存在差异:第一辆车的两个沉重的部分分别装在横轴(紫色)的两端。第二辆的沉重部分装在纵轴的两端。

让我们考虑第一辆车的情况:我们计算环绕着横轴的惯性滚动力矩,就是所有部分质量乘以该部分到轴心的距离的平方的总和。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对所有部分质量乘以一个比较小的距离的平方,会得出比较小的数值。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计算环绕着纵轴的惯性滚动力矩,我们就需要对所有部分的质量乘以一个比较大的距离的平方,得出的数值也比较大。
因此,第一辆车在纵轴上的惯性滚动力矩很大,但是在横轴上的却很小。换句话来说,这辆车在转弯时候的反应会非常慢,而且从一边滚动到另一边也会很慢。但是,它会前后滚动(俯仰)得非常快,这也许会有助于大力的刹车,但同时也会是车子在通过起伏的时候前后跳动,使得车子非常不稳定。
对于第二辆车来说,情况则正相反:它在横轴(图中没有画出)上的惯性滚动力矩很大,而在纵轴上的却很小。这意味着车子左右滚动得很快,在弯中的反应更灵敏。但是它前后方向的反应会非常稳定,这有助于车子在起伏路面上保持稳定和良好的转弯能力。
现在大概您会明白了为为什么真正的赛车会选择中置引擎。因为引擎通常是最重的部分,所以当它被摆放到中央的时候,车的惯性滚动力矩就会减少,使车的操控更加灵敏。

转自:KELI898

网友:
沙发先座上,学习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