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驾驶技术之三--房车,平跑车基本调整

楼主(2009-12-10):
基本概念原则:
  常有一些车友在场上与人较劲时,发觉为什么一样的车,一样的引擎与配置,为什么我的车就是比别人的慢,而且又比别人的难操控?
这其中除了技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车辆的调整了.其实只要是车辆,不论是遥控车还是F1赛车,它们的调整方法与原理都是一样的.今天就针对平跑车与房车,来进行遥控车悬吊系统调整的解说.
  首先就轮宽,摆臂下行程限制,上下开倾角以及车身高度的调整加以讨论:当进行车辆的调整时,许多调整都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如何取得一个各方面都能兼顾的设定是需要上场从实际行驶中慢慢调教的.而调整上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一次只能调整一个部位.切记一次不要调整太多部位,因为调太多部位,你将不知道到底是那一个有作用,那一个没作用.如果觉得调整某一部位没反映就将它调回原位置.一开始学习调整时,可以将调整值稍微增大,去感觉其中的差异.但是,如果将某单一角度调的太过度也将会造成不确定的反映.另外,因为车身的调整是非常精确的,调大某个角度有反映,意味着调小这个角度,会有相反的反映.因此我们仅就单方面的调整进行解说.以下先介绍各个细部名称的定义及调整的效用,接着进行全车设定的步骤.
  1:前轮距的调整
  前轮距是左右轮胎外侧最低点之间的距离,而且左右轮胎到到中心点的距离要一样,调整上可经由转向座内的上下球头杆来进行.一般来说,4WD车辆的前轮距通常都是调成比赛规定的最小轮距,这样可以使车辆反映迅速.因此调整前轮距时,最好以最小的轮距为出发点.
  要调整前轮距时,请确定上下调整幅度一致,一方面也要注意传动轴是否可能掉出,如果有可能掉出请在传动轴与内侧传动轴接杯里垫上少许油管,使传动轴在左右摇晃时保有少许间隙.
  提示:调窄前轮距的影响.
  较快的转向反映,尤其是在行使连续弯道时.
  进入弯道及弯道里有较好的操纵性.
  会增加车辆翻滚的几率.
  前轮距太小,有时会造成车辆在转弯时打转.
  2.后轮距的调整.
  后轮距一般都是固定式的,只可以进行角度上的调整,若是上下都是可调式球头时,请将它调成比赛规则限定的最大轮距.因为后轮  距越宽,车身稳定性越高.进行各个角度的调整后,请注意后轮距是否仍为基本设定.
  3.前摆臂下死点的限制.
  当我们将前后车框,避震器及平衡杆拿掉后,并将车辆放置在平板上,测量前转向座底部与底盘底面基准线之间的距离,此距离即为前摆臂下死点的值.如果转向座底部在基准线之下即为负值.反之,则为正值.如为负值时,可利用平整的木块撑高车体进行调整.
  一般来说,前摆臂下死点的调整是经由前防倾杆中央的内六角螺丝来调整,而蛇仔的车辆是经由前方两侧阁板内的螺丝来调整至于前摆臂下死点的值就先依照厂方的原始设定为标准,或是先让他等于0(既平齐与基准线),然后再依照跑道的状况来调整.注意,左右前摆臂下死点的值要一样.前摆臂下死点对4WD车尤其重要.因为4WD车的前轮除了要负责转向外,还要负责传动的工作.如果前悬吊在加减速间形成过大,则会影响到车辆转向,加速及刹车的稳定性.
  提示;增加前摆臂下死点的负值
  加速时,因为重量后移的关系,会导致转向的不足.
  出弯加速时,有教佳的直进性.
  行驶间,因为气流较易由车底下经过,导致车辆的粘地性不佳,造成车辆不安定.
  4.后摆臂下死点的调整.
  此调整的方法与程序皆与前摆臂相同.但后摆臂的调整又教前摆臂重要,因为当我们刹车时,不当的后摆臂形成下死点设置,会造成车辆的打滑.正确的设定可以将这种情况减至最低.
  提示:增加后摆臂形成下死点的负值.
  刹车的时候,因为后车身上升幅度过大,会造成后轮抓地力的不足而打滑.
  较适合颠簸路面.
  5.正上开倾角的调整.
  正上开倾角是当车辆处于四轮悬空而且摆臂位于最下垂的位置时,介与平面与轮胎之间的角度.由于摆臂要处于完全下垂的状况,因此要拿掉前后避震器和防倾杆,并且在底盘下垫置一个平整的木块,使摆臂有空间下垂.也因为如此,正上开倾角大致上皆为正值.
  前轮正上开倾角角度是由连接前上摆臂的大球头来调整.后轮正上开倾角角度则是由连接后下摆臂的球头来调整.要注意调整后,前后轮的轮距是否符合比赛限定规格.正上开倾角一定要在摆臂行程下死点调整完后才进行,因为这样调整出来的值才是实际的.虽然前轮正上开倾角不是常用道的调整,不过仍要注意到一开始的设定.在车辆的基本设定完成后,最好不要轻易调整这个角度.
  提示:增加前轮前轮正上开倾角的角度.
  转弯时,内侧轮胎着地面积较小,会增加翻车的几率.
  轮胎不会磨成锥行.
  提示:增加后轮前轮正上开倾角的正上角度.
  转弯时,内侧轮胎着地面积较小,会增加翻车的几率.
  轮胎不会磨成锥行.
  刹车效果不佳.因为惯性作用使轮胎上仰,着地面积缩小,导致抓地力不佳.
  6.负上开倾角的调整.
  负上开倾角是让车辆四轮着地,且处于自然状态,介与平面于轮胎之间的角度.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将前后避震器与防倾杆装上后,按下车身,车辆自行弹回的高度,请注意前面的避震器应等长,后面的也一样,而且负上开倾角一定为负值.负上开倾角的调整是经由避震器上的弹簧调整环来调整,将弹簧调的越紧,则负上开倾角越小(倾向正值).越松,则负上开倾角越大(倾向负值).请特别注意,后轮负上开倾角的调整对车辆的稳定性尤为重要.
  提示:增加前轮负上开倾角负值.
  降低车身,也降低了重心.
  底盘容易过低,在颠簸路面易造成摩擦.
  转弯时,因为离心力的关系,内侧轮胎的抓地力反而变大,增加侧面捉地力.
  减少翻车几率.
  刹车时,车头容易触地.
  提示:增加后轮负上开倾角的负值.
  增加车辆侧面抓地力,使车辆不易打滑.
  刹车时有较好的制动力.
  减少翻车几率.
  轮胎教易变成锥形.
  加速时,底盘容易触地.
  底盘容易过低,在颠簸路面易造成摩擦.
  7.车身高度的调整.
  车身高度简称车高.当将负上开倾角调整好时,常常会发现车身过低,此时请不要再调整负上开倾角的角度,应该从弹簧硬度的选择,防倾杆的角度与粗细,还有轮胎胎径的大小来进行调整.
  8.车身调整的步骤.
  在开始进行车身调整之前,请先准备下列器具.
  一块平板或是可以放置车辆的任何平面.
  量角尺.
  长尺.
  一组新的轮框(因为用磨损不平均的轮胎或变形的轮框测量都将影响角度的正确性).
  可以将车辆垫高的东西(例如长方形木块).
  车身调整的步骤如下:
  (1)将车辆重新组装并整理干净,并确定摆臂插销,底盘,摆臂等部分有无损坏或变形.如果任何一个部分有问题请将它换掉,否则将影响到车身调整的正确性.
  (2)车辆装上新轮框并放置在平面上,拆下前,后避震器及前后防倾杆,让底盘平帖在平板上.将前轮轮宽设定成原厂的车宽,确定左右等宽,然后将前轮调整成无正,负上开倾角角度及无前束角度,既两轮框侧面平行且与平板垂直.
  (3)取下前轮框.此时我们要调整的是前摆臂下死点的设定.将车身放置在平整木块,让前摆臂下死点等于0或是原厂设定.
  (4)装上轮框,并将车辆放在准备好的木块上,让四轮悬空,开始正,负上开倾角的调整.请先设定成+0.5度并确定没有前束角.此时前悬吊的设定完成.
  (5)后悬吊的调整.拿掉木块并装上后轮框,此时车辆底盘一样平帖在板子上.将正,负上开倾角角度于前束角度先调成0度,如果后轮轮距可调,请依照原厂数据调整或是调成规定的最小轮距.
  (6)取出后轮框,设定后摆臂形成下死点.请以原厂资料为准,如果没有先调成0度.将后轮框装上,并将车辆置与平整木块,测量正上开倾角角度并调成+0.5度.
  (7)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后轮前束角调整.有些车辆可以用量角器或前束角测量器直接测量,如果不能直接测量,下面有一个最复杂但又最科学的方法.拿出长尺,靠着后轮,对着前轮的方向,然后测量测量尺到前轮框边缘的距离,此距离应该是左右相等的.此时用后轮车宽减去前轮车宽,将所得的值除2,再加上我们前面所测量的值(假如尺是在轮框外的话,值就是负值).再将结果除4,所得就是后轮前束角的角度.举例:前车宽为223mm,后车宽为235mm,尺在前框外2mm,后轮前束角既等于235-223=12,12/2=6,6+(-2)=4,4/4=1.后轮前束角等于+1度.
  (8)装上前,后轮胎,确定左右轮胎的胎径一致,并装上前后避震器及防倾杆.注意左右避震器的长度一定要相同.将车辆放置在平台上进行前,后负上开倾角的调整.负上开倾角的调整是由避震器的弹簧来决定的.将弹簧调节环调松则负上开倾角增加.反之,则减少.注意不要调整悬吊系统的球头,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正上开倾角的角度及车宽.负上开倾角先调成-1度或原厂的设定值.
                     摘自<<遥控技术>>

转自:KELI898

网友:
沙发先座上,学习了。收藏